KUSB-3100经济型多功能数据采集USB模块采集问题

楼主(2008-11-07):
吉时利KUSB-3100经济型多功能数据采集USB模块采集得最高频率和最小的电压信号为多少?

网友A:
回答

吉时利的经济型数据采集解决方案KUSB-3100模块提供了8个具有12位分辨率的单端输入、高达50kS/s的吞吐率、两个12位±10V模拟输出、16条数字I/O线,以及一个计数/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