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08-11-07):
双向可控硅在正负半周期内都能导通。但是有个疑问,在正负周期控制导通时加的控制极信号是不是反的呢。比如说在正半周期控制导通时,控制极加正电压,而负半周期控制导通呢,控制极加负电压。还是不管正负周期都是给高电平导通呢?

刚刚接触可控硅,看了一些介绍,发现资料上的波形图在正负周期导通时所加的控制信号是反的,所以有所疑问。本来公司要做个项目的,不过要到下个星期才能开工,所以没有自己试验,直接跑过来问了。

网友A:
双向可控硅

正负都能触发.

网友B:
可控硅的触发本质上是电流

    对双向可控硅而言,只要有一定强度的电流流过门级即可实现触发,但为长期可靠性计,应尽量采用1、3象限触发模式,不理解什么意思的话,楼主可以在网上搜一篇Philips的**:《闸流管和双向可控硅成功应用的十条黄金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