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58、LM324这些运放有何区别?

楼主(2008-11-08):
Lm358、LM324这些运放,在模拟电路中,基本上是搭成比例啊,积分啊。。。。等电路来使用,但是不知道他们之间除了器件本身的区别以外,在使用上还有其他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基本没有区别

内部电路基本上一摸一样。

网友B:
一般可以从

输入阻抗,失调电流电压,单位增益带宽等上进行区别。具体按照数据手册逐项对照区别。

楼主:
to

那是不是可以用lm358来代替lm324使用呢?
现在没有324,只有358

网友A:
可以代替,可是管脚不一样

网友C:
lm358里头有两个,lm324里头有4个

网友D:
6楼说到关键了

网友A:
还有人以为楼主连2个和4个运放都不知道!

偷偷笑了!

楼主:
3q

我是做实验,所以两个四个无所谓
谢谢大家

网友E:
LM358/324是“单电源运放”

所谓“单电源运放”,不是说必须用单电源供电。主要特性是输入端的工作电压可以低到与电源负端相等,而且输出电压也可以低到接近电源负端。这是与一般运放如741、OP07等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