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还是**俺在3楼的观点:

楼主(2008-11-08):
这是主板参数:
这是CPU-Z获取的主板信息

内存:

楼主:
晕,怎么无法登陆啊

网友A:
嗯.... 一般建议全换掉:-)

只要升级,你就会发现没有一样不想换掉的^_^

楼主:
5年啦,从未发生任何硬件问题,有感情啦!

真得没有发生任何硬件问题,几个月前那个三星的CRT抖的很厉害,也在这里发帖了,诊断为电容可能有问题,因为还能用就没管它,嘿,现在又恢复健康了,好的很!晕死!

楼主:
这里的商家推荐这个,不知还有没更好点的可以换

Intel 奔腾4 3.06B 512K/533MHz HT(478针)845升级最高性价比
支持845主板,带超线程性能可媲美双核! Intel 奔腾4 3.06GHz(Socket478 512k散) 基本参数适用类型台式CPUIntel 奔腾4 3.06GHz(Socket478 512k散) CPU内核CPU内核Northwood封装模式FC-PGA2芯片组支持Intel 845、845D与845E,Intel 850与850E,Intel 845PE/GE,威盛VIA P4X266与P4X266A,硅统SiS 645等 工作功率(W)81.8内核电压(V)1.5制作工艺(微米)0.13 微米Intel 奔腾4 3.06GHz(Socket478 512k散) CPU频率主频(MHz)3060MHz总线频率(MHz)533MHz倍频(倍)23Intel 奔腾4 3.06GHz(Socket478 512k散) CPU插槽插槽类型Socket 478Intel 奔腾4 3.06GHz(Socket478 512k散) CPU缓存L1缓存(KB)20KBL2缓存(KB)512Intel 奔腾4 3.06GHz(Socket478 512k散) CPU指令集指令集MMX,SSE,SSE2,HTIntel 奔腾4 3.06GHz(Socket478 512k散) 其他参数其他特点支持Hyper-Threading超线程技术

楼主:
帮忙看看啊,关键很便宜,先谢谢啦!

xwj老大帮看看啊,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才200多啊,现在我用的是<big>赛扬1.7</big>的,换上后应该可以感觉到比较大的性能改善吧?当初买电脑的时候就这么算计的,等P4淘汰的时候买个最好的CPU安上,哈!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ce0a69a574645cd40d71a7912ab99177.jhtml#

网友B:
478接口的CPU以今天的标准衡量都是垃圾

    200多?呵呵,两百多可以买到775接口的扣肉双核赛扬,两百块可以买到775接口的扣肉单核赛扬或AM2接口的双核AMD闪龙,AM2接口的单核闪龙不到150,这些CPU都比478接口的3G主频P4强。主板方面,G31、MCP73等整合显卡的775接口主板或AMD690、MCP68等整合显卡的AM2接口主板都不到300块,淘汰的945主板两百出头,二手的或杂牌子的更便宜,1G的DDR2内存约85,如此价格之下,你那“200多”就是在扔钱了。即使在775接口上,P4D也是垃圾,性能甚至不如主频差一半的扣肉核赛扬或AM2闪龙但比478的强多了,而且淘宝上的计算机配件根本没有价格优势,欺诈风险倒是很高。
    写了这么多,楼主还是绝了“升级”的念头吧,不如把你的老爷机放到淘宝上卖掉,想省钱,不考虑硬盘、光驱、机箱、电源之类,用整合主板最多六七百块就搞定一台新主机,性能比你的“升级”方案强得多,特别是AMD的单核平台。

网友A:
要好当然是买478的P4 3.0e啦

这个是Prescott核心的,基本上是478接口能配到的最好的了
最主要的是发热比Northwood核心小多了。

后缀"C":表示这是Northwood核心、512KB二级缓存、800MHz FSB、支持超线程技术的产品,共有2.4C GHz、2.6C GHz、2.8C GHz、3.0C GHz、3.2C GHz和3.4C GHz等几种。
后缀"E":表示这是Prescott核心、1MB二级缓存、800MHz FSB、支持超线程技术的产品,共有2.8E GHz、3.0E GHz、3.2E GHz和3.4E GHz等几种。

再看这两种核心:
Northwood
采用了0.13um制造工艺,并都采用Socket 478接口,核心电压1.5V左右,二级缓存分别为128KB(赛扬)和512KB(Pentium 4),前端总线频率分别为400/533/800MHz(赛扬都只有400MHz),主频范围分别为2.0GHz到2.8GHz(赛扬),1.6GHz到2.6GHz(400MHz FSB Pentium 4),2.26GHz到3.06GHz(533MHz FSB Pentium 4)和2.4GHz到3.4GHz(800MHz FSB Pentium 4),并且3.06GHz Pentium 4和所有的800MHz Pentium 4都支持超线程技术(Hyper-Threading Technology),封装方式采用PPGA FC-PGA2和PPGA。按照Intel的规划,Northwood核心已经被Prescott核心所取代。
Prescott
采用了0.09um制造工艺和更多的流水线结构,初期采用Socket 478接口,以后会全部转到LGA 775接口,核心电压1.25-1.525V,前端总线频率为533MHz(不支持超线程技术)和800MHz(支持超线程技术),主频分别为533MHz FSB的2.4GHz和2.8GHz以及800MHz FSB的2.8GHz、3.0GHz、3.2GHz和3.4GHz,其与Northwood相比,其L1 数据缓存从8KB增加到16KB,而L2缓存则从512KB增加到1MB,封装方式采用PPGA。
看完了这些,应该不再用我说p4 3.0e好了多少了吧!不过你要注意的是P4 3.0C只有Socket 478接口,而P4 3.0E有Socket 478接口和LAG 775两种接口,从C升级到E就别搞错了。

再就是显卡,可以去淘块2手的X1950Pro AGP版,或者7600GT AGP版,大约500和300元吧,所有游戏开全效果都玩的起了
新的X3850 要1000左右,性能也就和X1950差不多,性价比不好。

网友B:
MCP68整合主板+闪龙LE1150+1G DDR2 800内存

算上CPU散热器一共500块,可以流畅播放1080P高清,看你的显卡才是AGP×4的,估计最多是GForce 2的MX400,如此配置即使用3G主频的478 P4也无法流畅播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楼: 嗯.... 一般建议全换掉:-)

只要升级,你就会发现没有一样不想换掉的^_^

AGP×4,那好点的显卡都别想了,
估计不管多好的显卡装上去都还不如现在板载集成显卡:-)

至于看高清,只要是05、06年后的主流显卡,都可以用显卡的硬件加速的,CPU占用相当的低
但LZ的电脑就别想了,估计LZ也没尝试过:-p

网友A:
呵呵,前面搞错了,是Prescott核心的发热量更“惊人”

楼主:
多谢两位前辈,非常感谢!

都是夜猫子啊,感激,这里有礼了!

主要想换个高档CPU刺激一下,哈,只要相对现在的能提高性能就可以啦!
开始是256M的内存,后来加了一块,但感觉不到有啥改善!
计划买本了,所以只换CPU吧,显卡是GF4 MX440的,其实能显示就可以啦,哦,还有能跑极品飞车就可以啦,哈!

另外taobao上的3.06B比3.0E贵不少啊,3.0e的不到200,而3.06B的最便宜的是245,这样来看,是不是3.06B更好点吧?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n-1---------------------0------0-----------------g,gq3tqibtfyyek----------------40--bid-0-all-0.htm?ab=ABTestA#ListView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n-1---------------------0------0-----------------g,gq3tqibtfyydmqq----------------40--bid-0-all-0.htm?ab=ABTestA#ListView

再次感谢,谢谢两位前辈^_^,早点休息啊!

楼主:
当时的P4可要1000多呢,现在淘一个可以取得心理平衡,哈

网友B:
哈哈,这样就平衡了?

130块的AM2接口闪龙比最好的478接口P4都要更好,而功耗更低,对了,电费不也是钱么?

网友C:
忠实告诫

和我用的机器配置一样,后来家加了1G SDRAM(¥300)内存,竟然发现和原来的内存不能混用!!! 再从赛扬1.7升级到奔2.4(别人给的),玩极品9可以快5~10帧,800X600基本在28帧左右,我的显卡是后来升级的ATI 9550(¥599)
价格都是当时的市场价。

上个星期160G硬盘突然莫名坏了,于是心安理得去换了新电脑,发现只有机箱和电源,鼠标键盘,音响显示器可以继续使用,内脏全换
黑盒AMD5400 + 冷库至尊风扇 + 790G主板 + 2GDDR2 800 + 320G硬盘 X 2 花了将近2000,另加200违章停车罚款。

衷心的建议,不要再苦苦升级了,赶快换电脑,现在支持你硬件的东西也都很贵,性价比并不划算。

另外黑盒AMD CPU没啥意义,就是好玩,黑盒不带风扇,性价比差。
790G玩游戏很爽,不用买显卡了,只要关掉反锯齿效果,基本上没有不能玩的游戏,红警3跑到50帧,极品11也在30帧以上。使命的召唤4有30帧。

硬盘性价比最好选640G的一块,我选320两块是为了备份和作RAID.

参考参考吧,呵呵

PS.我的三台845电脑使用5年都出现电源部分电容漏夜,更换了就稳定了,别的还真是没挑的,也能用。

网友A:
哈哈,冷库至尊风扇

~_~

网友B:
黑盒的CPU不超频的话就不如买普通盒装的

790G是目前最强的整合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