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13、9012驱动继电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11-09):
设计目标是驱动小型常规的12V 3A继电器,并且保证初始化时继电器不会误动作。
现在采用的是9013,工作正常,如下图:

但是在网上看到其他朋友的接法,我觉得上拉电阻RJD1本来是应该在那个位置,但是如果按照这种接法,我的板子继电器不动作。

本人基础较差,见笑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这是网上看到的图,RJD1

楼主:
这是网上看到的图,请注意RJD1位置

这是网上看到的图,RJD1的位置与上图不同。感觉这个是对的,但是为何却不能正常工作呢?

楼主:
另外打算使用9012,感觉应该可以简化几个元件

但是下图的接法上电后继电器可以控制打开一次,然后就关闭不了了,不知为何,是用示波器,看到继电器1脚有电压变化.

楼主:
于是换成下图接法,结果一样

看到网上一片**,说继电器如下图接法比较正规,所以试一试,结果一样,奇怪啊,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图2不行的原因是第一三极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无法截止

也就是无法让后面的三极管导通,继电器无法吸合。
图三、图四两个图因为三极管的E极电位太高,基极电位的即使达到VCC,也不能让三极管截止,所以继电器一直有电流。
至于图三,开始时电流不够,一旦吸合后,这电流就能让它保持了。

网友B:
楼主问题好详细!

把许多模拟电子不懂的初学者的错误都举出来了,佩服!

如果你自己看书去把三极管电路搞明白了,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的电路基础,如果这个都不懂,就不要设计模拟电路了。

图1:是低电平驱动,正确!为什么不用一个三极管呢?标准51的考虑用2个,
   其它复位默认是高阻的,可以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图2:无论PD5是否是高,第一个管子肯定是导通的,无法控制。

图3:继电器起码有12-VCC的电压,一旦吸合,就不会释放了。
   对于12V继电器,吸合电压可能只要9V,但是释放电压可能需要3V以下。

图4:一直吸合。三极管一直导通的!

网友C:
这种电路,不需要RJD3

网友D:
把图改成如下的.

当然,如果你的VCC是12V的话就用一个PNP管就可以了,如果VCC是5V的话就用下图的,但单片机在上电或者复位时PD5是输出低电平的话就得再加个延时电路.(让12V延时供电)

网友A:
这样搞三极管可能会冒烟的哦~~~

网友B:
赞成,第一个PNP管子的EC电流太大,第二个的BE电流太大

网友D:
哦,疏漏了.

加两个限流电阻吧.分别在第一个管的E极和第二个管的B极.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的确是基础太差,但是又喜欢搞明白,前天买了一本电子入门读物,从头学起,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gx_huang

首先感谢您的教导。
1。这个电路也用在标准51上,经过测试一个不行,所以用了两个9013来实现,大多是参考别人的电路摸索测试出来的,图一使用了很久,也很稳定。
2。图三是不是因为我使用了12V的继电器呢?如果换成5V是不是就可以正常?

另外请问各位能不能给我一个12V的,使用一个三级管的驱动电路我测试学习一下呢?不过要保证上电不会误动作,先谢谢啦!

网友E:
这个电路画得很丑啊……

网友F:
先把三极管继电器搞明白了再说

楼主:
希望楼上能给有点建设性的帮助

万事开头难,谁人也不敢保证精通任何技术
本人软件出身,硬件半路出家,虽然也搞了几款产品,但是出于对技术的严肃性,正在反向学习理论。所以提出以上问题,如果单纯从书本上学理论,我敢说图3、图4都在书上出现过,但并不是说书有问题,只是觉得同样的图,不同的电压或者器件,很可能就会有问题存在。

现在很具体的问一个问题,不懂就问,这叫不耻下问;懂了的愿意指教就露一手,这叫不吝赐教,先谢啦

楼主:
感觉

其实不知道各位如果不看我的文字,光看电路,
有几人能够一下指出各个电路的不同和可能存在的问题,说实话,我见过能一下真正说明白的没几个。
总感觉理论过硬的硬件人员很少,没有贬低各位的意思,只是个人的感觉吧。

其实我有很多这样只差一点点区别的电路或者程序问题,都是7、8年积累下来遇到的,有时间我会陆续向各位请教,先谢啦

网友G:
楼主应当先搞清楚晶体管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

    从楼主给出的设计看,楼主尚未掌握哪怕最起码的晶体管应用知识,你觉得别人没说明白,是因为你缺乏最起码的相关基础知识,而该知识是任何理工科包括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应该掌握的。
    简单讲,继电器的工作由驱动管的Ib控制,而其Ib由你的PD5直接或间接提供。上电瞬态,多数控制器的端口输出为从零至Vcc的渐变态,想要使该渐变态不影响后级电路的动作必须采用负逻辑设计,同时兼顾IO的驱动能力,设计思想是先逻辑,后工艺,二者必须同时满足。

楼主:
希望画龙点睛之笔

感觉computer00说的有道理,是12V电压的问题,做个测试先,回头报告结果。

各位老师说的都有道理,只是对于我来说答非所问吧,不是我想要得到的结果。

其实我就想要9012驱动12V继电器,不会上电误动作的电路,至于原理我想先测试通过了再慢慢研究。因为读死书在我看来问题太多了,就好比图三图四9012的用法,很多书上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很少人会注意问题可能就是出现在12V继电器上。

现在我也还不能妄下断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H:
7楼的解释有点问题,00的比较好

图1正常,要用2个9013的原因是上电复位的时候,继电器不会吸合
图2无法关断,PD5=0的时候,Vb=1/3 vCC
图3图4无法关断9012,和继电器的关断电压无关

网友D:
我有点不明白.

如图,是我曾用过的电路.当P2.0输出3.5V以上时可以正常工作,当P2.0输出3.5V以下时不能关断.我也发贴问过并改好了.但我还有点不明白.
当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比如5V供电的单片机输出3.5V时)这跟VCC=5V就会有个压差,在R1上就会有电流,而单片机在输出高电平时它是不能接受灌电流的,而Q1是截止的那这个电流流到哪里去了?

网友B:
21楼似乎看错了

图1:是低电平驱动,正确!为什么不用一个三极管呢?标准51的考虑用2个,
   其它复位默认是高阻的,可以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图2:无论PD5是否是高,第一个管子肯定是导通的,无法控制。
图3:继电器起码有12-VCC的电压,一旦吸合,就不会释放了。
   对于12V继电器,吸合电压可能只要9V,但是释放电压可能需要3V以下。
图4:一直吸合。三极管一直导通的!
以上是我的解释,但是看图纸,似乎是AVR之类的GPIO,所以建议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图1正常,要用2个9013的原因是上电复位的时候,继电器不会吸合
图2无法关断,PD5=0的时候,Vb=1/3 vCC
图3图4无法关断9012,和继电器的关断电压无关
以上是你的解释

我的解释哪里有问题?
图3的解释我比你更详细,我已经指明继电器有2个可能的电压。
而且我还解释了继电器的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的特性!

似乎你才没有看懂!千万不要没看懂我的意思,乱评价别人!
模拟电子,我不需要吹牛!

楼主:
请教21楼:zjp8683463

图三图四无法关断是不是因为是12V的继电器呢?改成5V的是否就可以了

我看很多书上都是这么画的啊

这两天比较忙,没时间去买5V继电器测试,理论一下先,呵呵

网友I:
9012、 9013驱动继电器

12 V的继电器就不要加电阻啦!驱动用三极管可以,只要逻辑上分析是正确的,记得一定要在继电器线圈加二极管。

网友J(2010-03-30):
楼主的精神可嘉,各位老大应该多多帮助,不要打击楼主的积极性。人都要有个进步的过程嘛。支持各位对楼主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