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长虹电视开机老爱烧保险管

楼主(2008-11-10):
  我朋友有一台电视,开机就烧保险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那位大哥知道,支支招.谢谢!

网友A:
...

机内有短路呗
多为开关电源部分和行输出部分。。。

网友B:
是偶尔还是每次啊?如果偶尔,那可能是用错保险丝了,要

网友C:
好强,每次都烧还通电?赶紧修了!

如果保险丝里面很黑,表示有强烈短路,一下就烧掉。
如果不黑,是正常过流导致过热烧掉。

网友D:
你先去了负载,

你先去了负载,最好接上假负载.在通电就可减小范围了.

网友E:
呵呵,可能有个电容坏了,开机检查一下。

叫什么“逆层”电容

网友F:
建议检查市电输入回路中串接的限流电阻

一般是水泥电阻,可能是维修人员把它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