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找的,这个电路能振起来吗?仿真一条直线~

楼主(2008-11-1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没有LC谐振电路,是个典型的方波振荡器

如果去掉L1、C2、C4,这是个典型的方波振荡器。
设计者的意图,似乎是让方波去激励LC回路,当然要满足LC谐振频率与方波振荡频率相同。
但这样的接法,LC电路会否影响方波振荡?不大好说。
如果目的是为了获得正弦波形,把C2、C4、L1移到U1的输出端可能更合理,C2最好再串一个电阻。

楼主:
呵呵,多谢,偶也觉得挺奇怪的

 这是原始网页,给的测量结果图片显示还挺准的呢!
(这个图电感是82uH),好像还有一个网页是1.5mH
相关链接:http://electronics-diy.com/lc_meter.php

网友A:
看来我上面说的不对了

LC接在U1输出端与接在原来的位置上,意义是不同的。接在图中原来的位置,振荡频率主要由LC决定,RC只起次要作用。LC接在输出处,振荡频率就主要由RC决定。该电路的目的是测量LC的振荡频率,获得一个同步的方波,供单片机检测。所以应该还是原图对。
能不能振荡,仿真常常是靠不住的。

楼主:
呵呵,我发现只要是需要一点噪声激励的原理图,仿真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