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根接口,传输距离能有多远?

楼主(2008-11-11):
韦根接口,传输距离能有多远?

网友A:
啥是韦根接口,只闻其名,未见过其物

网友B:
路况良好时,最远150米

一般取100米以下,长距时最好转成485,附加成本不高,一颗带串口的简易MCU加485接口芯片即可。

网友C:
最好不要超过8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