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到个行程为0-14cm,分辨率<=0.5cm。 想用步进电机做。

楼主(2008-11-12):
求助:用到个行程为0-14cm,分辨率<=0.5cm。 想用步进电机做。
因为步进电机是圆周运动,想变成直线运动,是否要加导轨。
或者是否有直线运动的步进电机??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请帮我选个厂家,谢谢。

网友A:
还未见过直线运动的步进电机

网友:
去找个现成直线导轨嘛,机电市场旧的丝杠导轨堆积如山

如果负载不大可以参考电脑软驱,这个精度倒是闭着眼睛都能做出来

网友B:
这个精度去淘宝上买个35块钱的滑台就行了,还带步进电机

网友:
还有个简单方案

拆个喷墨或针式打印机,参考里面的同步带机构

网友C:
直线运动是靠机械装置实现的

xwj说的那种是相对较便宜的,找行程足够的即可。

网友D:
有直接的直线步进电机呀,把普通步进电机展开来就是了,

应该适合高速、高功率的场合。直接用步进电机带丝杆之类的更精确和容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