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开关跳闸!修了一个月了,还没修好!

楼主(2008-11-12):
  房子是租的,两室一厅。
  事情是这样的,很早以前,有一次开关跳闸,没在意,最近跳闸非常频繁,几乎一天跳闸3次,实在受不了了。
  为此,我做了以下工作:
  1:将跳闸的空气开关换掉,就是一般家用的那种单排,只控制火线的那种,换了以后,好了1周,心里那个美啊,可好景不长,一天早上起来发现又跳闸了,我的心彻底凉了,开关白换了,那可是我自己掏钱换的,房东又不报销。
  2:将所有房间内的插座,开关拆开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3:经过长期观察,跳闸多数在不用电的时候,如晚上关灯后。
  4:最近还发现,厕所和其中一个卧室的灯都不亮了,万用表测,线上没有电压,郁闷啊,跳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多出一个问题。
  这里有很多高手,请帮我出出主意!
  下一步该如何办?

网友A:
电线接头短路或严重漏电。

网友B:
内部线路存在漏电或局部短路现象

让房东找人来修,不是空气开关的问题。

网友C:
简单,换一个新房子

省得政府天天喊救市

网友D:
这事情应该找房东,呵呵

网友E:
电线在墙内短路了,有时短路有时正常

我第一次装修不知道,电线没有加套管。
木工乱打孔,有些地方的绝缘坏了。
后来房子漏水墙壁受潮,完了,墙壁冒热气,就跳闸了。
后来一次电风扇自己转,开关不起作用,真晕。
几乎朝外墙的地方,电线全部改成明线才好,否则墙壁都带电。

网友F:
呵呵 楼上的经验我先保存

网友G:
还有个可能

还有个可能
楼主不是讲晚上你不用就跳吗
你不用是否还有别人用哦
且别人用的都是大功率哦
好查查

网友H:
找房东,找物业来修

网友I:
单极开关,漏电一般不会影响到的

 1:将跳闸的空气开关换掉,就是一般家用的那种单排,只控制火线的那种

网友I:
感觉

一是有人替你拉,二是有人替你……偷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