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0256M23S上的5V电源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11-12):
在一个产品的工控机中,有一个部件上面写着:DJ0256M23S。
日方的资料上叫硅盘,不知我们的中文名称应该叫什么?另外,在网上也没查到相关的资料,希望高人给指导一下。请看下面的照片,在硅盘上接着黑红2条线提供5V电源,我特别想知道这个电源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硅盘”就是固态硬盘

这你得找生产厂要资料,不是标准件。

楼主:
谢谢!你知道外接的5V电源是干什么用的吗?

谢谢!你知道外接的5V电源是干什么用的吗?
另外,还想请教:怎么把照片做的小一点,我上传的照片幅面太大了。

楼主:
还想请教:怎么把照片做的小一点,我上传的照片幅面太大

还想请教:怎么把照片做的小一点,我上传的照片幅面太大了。谢谢!

网友B:
IDE固态盘,问问那些工控机厂家,有兼容的应该

耗电量太大,可能靠IDE的针,给不出足够的电流;

楼主:
请问,你是指的作为外接电源的导线太细,给不出足够的电流

 “IDE固态盘,问问那些工控机厂家,有兼容的应该
耗电量太大,可能靠IDE的针,给不出足够的电流;”

谢谢!请问,你是指的作为外接电源的导线太细,给不出足够的电流吗?

网友C:
笨! IDE接口没有电源线的,所以需要另外的电源接口

就一常用的固态硬盘罢了,
问题是你看哪个硬盘是不要电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