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整流了?

楼主(2008-11-12):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一个简单的电源电路啊

正半周通过D1,负半周通过D2.

网友B:
没看懂,D1做什么用?耗电用?

网友C:
D1很关键,没有就不能正常工作的哦

LS自己去仔细想想吧....

网友D:
倍压整流, 把电路上下倒一下!

网友E:
D1是给电容放电用的,没D1,就没有放电回路,后面就没电流

网友F:
用回路电压定律算一下就清楚了各个器件的作用

拿掉D1不影响工作,但电源不安全了。这个电路,即使加了D1,人也是不能碰的。

网友G:
循环代谢

有进就有出,有的吃就有的拉……

网友H:
6楼shalixi拿掉D1不影响工作?

大家都认为 没D1不行!

网友F:
我错了,D1,D2,C2配套使用,不能没有。

没有D1,C2上直流电压分量大了,交流电压分量小了。

网友B:
哦,对了,偶学艺不精,该批该批,哈!

网友A:
呵呵 楼主要好好学习哦

学好基本功,这是最重要的哦

楼主:
总结一下

我总结一下:
如果需要输出电压大于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时可以采用倍压电路,在电源的正半周,D1导通,D2截止,C2通过D1充电,充电后C2两端电压方向为左端正右端负;在电源的负半周,D1截止,D2导通,C3/c4通过D1充电,方向为下端正上端负。
这是一个硅稳压管并联稳压电源,R2/C3/C4相当于一个PAI型滤波器。
“5楼说的: 倍压整流, 把电路上下倒一下!”把电路上下倒一下就没必要了,这就是取负电源的电路。

网友H:
LS这样说可能会把LZ误导了

220V输入,倍压整流,岂不输出440V?

网友C:
是倍压整流,但只有开路是才会输出620V(2倍峰值)

而有稳压管钳位、稳压时只能输出稳压管限制的电压

因为这个电源的内阻很大,可以近似为恒流源

再次警告:

新手们,

请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在你不能非常清楚的理解阻容降压电路每个元件的作用、要求前,

 请不要使用它!!!!

网友I:
为什么没有调整管

为什么没有调整管?没有调整管接上负载后岂不是电压要被拉下去很多?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H:
并联稳压,不用调整管。

楼主:
是倍压整流电路模式

 是倍压整流电路模式,并不是倍压整流,不会输出620V(2倍峰值),因为C1/C2容量很小,也没有通过一个变压器次极端进行电压叠加,因此倍压无从说起,===个人意见,请大家讨论,最好是有个高手总结一下利弊!

网友A:
这个电路如果做过电能表的话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当然水平高的人也可以一眼看出来.
所谓说倍压整流的,在这还是不要说为好,否则楼主会更加迷糊.

楼主:
等待!

LS的既然看懂了就仔细说说,你这样等于没说!

网友A:
呵呵 这个还要说啊

正半周:
    电流通过:F1 -- C2//R1 -- D1 -- N
负半周:
    电流通过:( ZD3//负载 -- R2 )//(ZD1+ZD2) -- D2 - C2//R1 -- F1 -- L

网友J:
别在这个电路上谈倍压整流问题

要讨论也该弄个独立的电路讨论,见图为实,免得让人产生误解。

楼主:
耕在此行

耕在此行
正半周:
    电流通过:F1 -- C2//R1 -- D1 -- N
负半周:
    电流通过:( ZD3//负载 -- R2 )//(ZD1+ZD2) -- D2 - C2//R1 -- F1 -- L
这位兄台这样说就简单明了,但对于相关电路精妙处还是等于没说,比如此时负载供应电流大小,ZD1+ZD2的功率取值,R2取值等等,前面那么多人说来说去就是点皮毛而已!
呵呵,说了一堆,见笑!

网友A:
负载电流大小:

I = U / Zc
  = U / (1/jwC)
  = U * 2pi * f * C
Pzd1zd2
  = I/2 * Uzd1zd2(24V)
按此电路参数:
  R2 与4733 应该改为7805
F1后面应该加一个电阻限流.

网友A:
qvb123

说实在的 你的电路基础应该补补了.

网友K:
串个缓冲电阻吧

网友L:
RC降压电路

很典型的啊,主要缺点是不隔离,而且效率低。

楼主:
呵呵,这是个成熟的电路!

呵呵,这是个成熟的电路!

楼主:
看到几个稳压电路。

看到几个稳压电路,都是ZD1串联ZD2,ZD1串联ZD2难道总功率要大?(即是否意思是2个1V1W的等效于1个24V2W的)?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