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的p0.0输出一个占空比可变的pwm信号

楼主(2008-11-12):
(无正文)

网友A:
用这个就行啦

要5秒由100%变到0%,而PWM频率是120Hz,是不可能平滑过渡(5*120不能被256整除),所以这里不用5秒,用4.266秒(5秒内),就可实现脉宽从100%到0%的平滑递减,每次减1/256。下面是一示范程序,标准8051核,晶体11.0592MHz,两个PWM周期减一次脉宽,刚好4.266秒。

L1: cjne a,7,$+3  ;比较脉宽,a作循环计数,r7为脉宽值
    mov  P0.0,c   ;输出比较结果
    mov  b,#8     ;设定延时值
    djnz b,$      ;延时
    djnz acc,L4   ;完成一次PWM周期
    jbc  f0,L3    ;两个PWM周期改变一次脉宽
    setb f0       ;设立标记
    dec  r7       ;脉宽递减
L2: jmp  L1       ;匹配时序
L3: jmp  L2       ;匹配时序
L4: jmp  L3

楼主:
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r7应该设初始值ff吧 ,前面应该有个mov r7,#0ffh。cjne a,7,$+3  ;$+3是什么?应该是cjne a,r7,$吧。

网友:
***

没看太明白这个120HZ如何保证的,好象是在主循环里做的,除非就做这一件事情

网友B:
2楼方法不错

只有256级,最小的占空比只能为1/256,是实现不了0%的。
占空比变化为1/256%~100%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r7确应赋初值,而且acc,f0也应赋初值,这三个量决定了PWM的初始状态。但因你这里PWM状态是不断循环的,就不用管它初态如何,这三个值为任意,都是循环内的某一状态,不影响工作,只不过是PWM的初态不同。

cjne a,7,$+3 中的 $+3 是指向下一条指令,这里只作比较,无论结果如何,都是执行下一指令,而比较结果反映地进位标志c中。

网友A:
回复 网友C:

120Hz是这样算: L1段每隔30周期(由寄存器b的值决定)执行一次,acc作256次循环计数,一次循环就是一个PWM周期,256*30=7680机器周期,11.0592MHz/12/7680 = 120Hz。

本例是MCU处理单一事件的情况,实际应用要有PWM模块的MCU才能实用,没有PWM模块,用定时+中断,很难保证中断响应时间,从而PWM输出不精确,除非对PWM要求不高。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2楼的程序

为什么是cjne a,7,$+3是不是等同于cjne a,R7,$+3?前面是不是应该加2句指令。
mov r7,#ffh
dec r7
回下4楼的,其实实现的思路是先显示2次pwm,然后改变一次pwm占空比,再显示2次pwm,改变pwm,如此循环256次,占空比由100%到0% 。pwm的频率是120hz,周期是1/120s,显示2次需要1/60s,共计256个2次显示,耗时1/60*256s约等于4.2666s。这个程序需要一直循环的。就是2楼的程序还不怎么理解。

网友A:
回LS

cjne a,7,$+3 就是等同 cjne a,r7,$+3,不过写成r7是不能通过编译的,会报错。

r7不用赋初值,我在6楼解释过

至于 dec r7,我放在程序后面,效果一样,不必在前面再加dec r7

网友:
不管任务有多简单

个人还是觉得用定时器做好点,定时器做PWM的精度和单片机自带的PWM一样,而且定时器调节更灵活

网友A:
不一样D

PWM设一后就自行工作,没PWM用定时中断,中断响应时间就不同,精度跟硬件PWM没法比。

网友D:
11.0592MHz 120hz 1/256

11,059,200/12/120/256 = 30 (指令周期)
用定时器能"精确"完成, CPU 使用 < 0.5% .

网友A:
楼主dengm可能有点误解

用定时器能“精确”完成计时,但不能“精确”输出PWM,“精确”计时完成后,还要通过中断处理才能输出PWM,一旦要中断,就不能“精确”了,因为响应中断的时间是不可预知的。

网友:
其实是能完全能做到精确输出的

虽然每次定时器中断响应速度不一致,但简单修正就可以使得在同一时刻输出了。定时器做PWM只占用单片机很少时间资源,对于没有硬件PWM时完全可以用它做,唯一的缺点是不适合频率过高,象楼主这里的1/256用定时器做起来就很吃力了

楼主:
谢谢ljm810010的指点。

程序非常好用,我的控制板用的是24mhz晶振。就是输出有干扰,波形不是很好看,不过这个也没什么关系了,这个pwm波形是用来控制led亮度的。

楼主:
现在又有问题了

一个zql9712的ic,其实就是一个74hc595的缩小版,需要输入一个3bit的数据,控制时序如图,自己写了个程序,不能正常输入数据,大家帮看看有什么问题
ORG 0030H
    MOV P1,#0F7H    ;初始化p0
    MOV 29H,#01H       ;要输入的数据,00000001,
    ACALL SEND
    SETB P1.3
    NOP
    NOP
    NOP
    NOP
    CLR P1.3
SEND:    MOV R0,#03H    ;发送显示数据
S_LOOP:    MOV C,29H.2
    CLR P1.2
    NOP
    NOP
    NOP
    NOP
    MOV P1.1,C
    NOP
    NOP
    SETB P1.2
    MOV A,29H
    RL A
    MOV 29H,A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P1.2
    DJNZ R0,S_LOOP
    CLR P1.1
    RET
    END

楼主:
时序图如下和输出io定义如下

;P1.0 OE
;P1.1 DA
;P1.2 CK
;P1.3 LA

网友E:
同意10楼观点

首先:楼主的思路有问题,既然是控制LED,那就只要在0-5秒内均匀地从100%降到0就行了.不必管它每次降多少.
所以:120HZ * 5 S = 600次 ,每次降1/ 600就行了.
     定时器每1/(120*600)秒=13.88uS中断一次并计数,并从0计数.
     计数到600,重新开始输出脉宽(IO高),计数到脉宽比较值,结束输出脉冲(IO低),比较值每脉宽输出一次减一.
注意点:单片机机器周期越小越小,如STC的单CLK的片子,或PHILIPS的900 ,
       430的等等.晶振频率在允许情况下越高越好.
       另外,定时器中断定在最高优先级.其它中断定在次优先级.
本人曾经做过七彩背光.呵呵 用430做的 PWM控制效果很不错.

网友B:
控制LED而已,没必要做得那么精确

用定时中断做,误差一个指令周期(1/30=3.3% with XTAL=11.0592)。

楼主:
这个倒不是什么精不精确的问题

led调光都是用多少位调光的,一般都是2的n次方,这里用的是8位调光,所以要分为256级。随便设是不行的。

网友A:
楼主你早说是用于LED调光,我就不需执着于"精准"啦!

不需很精准,PWM频率也不必一定要120Hz,随便写一个用定时器T0模拟PWM,程序更简洁。

T0_interrupt:
    cpl P0.0
    dec PWM
    mov TH0,PWM
    jnb P0.0,Rtn
    xrl TH0,#255
Rtn:reti

Main:
    ;
    ;
    ;
    mov  PWM,#0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0
    ;
    ;
    ;

T0工作于方式0,PWM是记录脉宽的静态变量,脉宽从256/257递减到1/257,不断循环,24MHz CLK时PWM频率约为255Hz左右。由于中断处理只需5条指令,所以MCU有绝大部分时间做其它事。但由于中断响应时间的参差,会导致PWM周期和脉宽有一两个us的误差。

网友B:
定时中断又不是做不到256级

不过12楼说的“CPU 使用 < 0.5%”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
整明白了。

网友B:
按21楼的程序

占空比变化为0%~254/256(PWM初始为低时), step=2/256。
或占空比变化为1/256%~255/256(PWM初始为高时), step=2/256。

网友A:
哦,看到了,你真仔细

改了一下:
T0_interrupt:
    cpl P0.0
    mov TH0,PWM
    jnb P0.0,Rtn
    dec PWM
    xrl TH0,#255
Rtn:reti

网友D:
RE: 精确

   ORG 000BH
     MOV A_BAK1, TL0
     JNB A_BAK1.0, L20
       AJMP L21
;-----------------------------
;.............
;.............
;------------------
L20:
     SETB A_BAK1.0
L21:
     XCH A, A_BAK1
     XRL A, #00001111B
     RR A  ; * 1/2
     JZ L21
       DJNZ ACC, $
L21:
   ;----------------------
      MOV TH0, TH0_2
      MOV TL0, TL0_2
      MOV A, A_BAK1
      ACALL INT_RET

      PUSH PSW
      MOV A_BAK2, A
       ;.....
       ;.....
      MOV TH0_2, A
       ;.....
       ;.....
      MOV TL0_2, A
      MOV A, A_BAK2
      POP PSW
      RET

INT_RET:
       RETI

网友A:
楼上兄弟的应该是一种修正方法,可否简单叙述一下原理?

网友:
好象是读出中断时的TL0当前值

然后根据不同值消耗掉不同的时间,计算有些复杂.我有个很简单的方法,能完全消除中断响应的不一致,过两天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