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烙铁用在380V电路中。

楼主(2008-11-13):
有时侯找220V电压很不方便,特别是在外面。所以想把220V电烙铁接入380V电源中,怎样做不至于电烙铁损坏?
我的方法是在电路中串一个电容,不知可否?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串联一个1N4007

烙铁承受1.49倍的标称功率。

网友B:
找两把功率大点的烙铁串联使用

网友A:
人肉PWM

吩咐你手下,插电0.3秒,断电0.7秒,不断重复 ^_^

网友C:
人肉PWM HAHA

网友D:
串合适的电容即可,注意耐压!

2楼说的也行,注意此时功率是220V时的1.49倍!

2楼: 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串联一个1N4007

烙铁承受1.49倍的标称功率。

网友E:
捉只蚊子就行了

舍得让蚊子狠狠咬上一口
然后你就打摆子了
然后你的摆子手就不停地开关电源
然后你的220V电烙铁成功地用在380V电路中
然后你的老板给你颁发08年最佳节约奖
然后你用节约奖去买药医治泥的摆子手
然后你用医好的手掀死那只蚊子报那一口之仇
. . . . . .

网友D:
哈哈,老T,文字能活那么久吗?

网友E:
这个泥酒布冬拉

俺家的蚊子喂饱了能不吃不拉过一冬,你们人类有这个本事吗,哈哈

楼主:
tyw前辈的方法太有创意了。haha!

网友F:
将烙铁一端接地就是220V

380V指的是两个相线间的电压,对地就是220V

网友G:
00的方法不如串联一只灯泡

网友G:
对了,用灯泡调整余地也大

网友A:
随身带个灯泡不方便

二极管可装在手柄内,加个开关切换。

网友H:
还是串1N4007好

最好能在烙铁上装一个开关,当开当按下时,电路工作在半波状态,不按时工作在全波.这样220 380V都好用.

网友B:
两把烙铁,不浪费电~~~可以同时用~~~

网友G:
都别加什么了,按照11楼的办

网友I:
加个可控硅吧,调相。

网友J:
价格380变220v的变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