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SRAM和高速ADC芯片

楼主(2008-11-13):
    SRAM要比较大的并行SRAM,512×16b,读写速度50ns左右或更快

    ADC,转换速度在10M以上,分辨率16位,电压输入型,并行输出

    前者资料少,也没有弄过,没有啥经验,后者资料多,但是看参数又差不多不知道选什么比较好,另外不知道哪些购买起来比较方便,请大侠指点,谢谢了先。

网友A:
你这AD比较少而且贵

速度这么快,精度又这么高,难!
sram倒是随便找找就有的!61系列

网友B:
61lv51216

楼主:
to 华泰

这个。。。那个7713是24位10Hz。。。

是不是回错贴了啊=.=

楼主:
价格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科研用,不太考虑成本问题。

关键是性能和货源,速度最慢可以放宽到5M

我也知道少,所以才特地来这里请教一下,相信这里有很多人都比较有经验,至少比我有经验吧

楼主:
to Again & 王

    谢谢!

    看了一下,似乎挺好的,想问一下量极少的话价格大致在多少左右呢?

    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大小的61系列比如1M×16的,那么型号名字就是61lv102416么?

    谢谢!

网友C:
有钱好办事啊

网友D:
RE

SRAM可以看看chiplus的(台湾),ADC看看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8&page=1&t=3156224&tp=%5B%u8BBE%u8BA1%u8D44%u6E90%5D%u592A%u9633%u80FD%u9006%u53D8%u5668%u7684%u5168%u65B0%u7CFB%u7EDF%u7ED3%u6784%u56FE 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