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3):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我的LPC2138的I2C总线上挂了4个不同功能的I2C芯片,以前的老板子的代码可以对这些芯片正常读写,重新布线后,代码没变,可是对AT24C512读写总是不对,其他芯片正常工作.会是什么原因呢?求各位帮忙分析下
   新扳子I2C的布线有点绕弯,可是其他芯片没有影响啊,我把总线速度降低也是一样
   我发现以前的板子I2C的走线也很长,不小于10cm,而且SDA和SCL是并行走线,中间也没有VDD,GND隔开开,可就是好用,不解,望大侠赐教.

网友A:
AT24C512是16位地址,寻址要两字节

网友B:
就是电路板

除电路板布线问题外,还有你的I2C芯片。换另一个厂家的芯片看看。

网友C:
把上拉加强些

如原来20K的改为10K,10K的改为5.1K试试.板上两线的过孔不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