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中的电压、电流有效值包不包含含谐波

楼主(2008-11-13):
当系统中有谐波时,测量装置测量电压、电流的有效值包不包含谐波成分?
保护装置在计算电压、电流有效值时是按照基波计算,还是把谐波分量也算进来?

网友A:
当然算上谐波啰

如果是平均值测量,测说不准了

楼主:
我看到一些保护类产品写着测量是真有效值测量

我看到一些保护类产品写着测量是真有效值测量,但是通过仪器加入谐波后,它仍显示为基波值;在保护类产品中是不是主要关心基波呢?

网友A:
不会吧

你有没标准的有效值测量仪表做比对.
如果是保护类产品,那应该是真有效值,否则就不是好的产品了.

网友B:
考虑动力设备功率时,强电只考虑工频

当系统中有谐波时,测量装置测量电压、电流的有效值包不包含谐波成分?
保护装置在计算电压、电流有效值时是按照基波计算,还是把谐波分量也算进来?
---------------------------------------------------------
上面这些只考虑工频和非周期分量。

牵涉到效率、发热等时,要考虑谐波。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C:
回复!

 有效值加了谐波部分。

网友A:
既然是有效值

就应该算了谐波成份,否则就不是有效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