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兄弟做万用表的?象四位半万用表内的电阻都什么精

楼主(2008-11-14):
请了解的兄弟指点一下,主要是电流测量电阻和高电压的分压电阻:
1、精度是多少?温漂是多少?是不是还对每个电压量程有可调电阻校正(好象没有,那是不是对分压的几个电阻要精心挑选)?
2、这些电阻应该用量很大,那么是哪儿买的呢?什么价钱?
3、生产时是直接拿来用呢,还是仔细配对?或者电阻生产厂家已经配好对?尤其是温漂部分是怎么解决的?

还有就是四位半万用表内用的基准,都是什么型号?,用一个电位器调整输出到万用表芯片,能保证温漂和精度么?

请了解行情的兄弟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线绕电阻 金属膜电阻 温漂什么的现在可以软件补偿

vishay等公司有精密电阻 贵! 可以买来放在万用表里做标准电阻

国内有线绕电阻 体积较大 比较贵 价格按 x元计算  温漂小 额定功率大 也可以自己绕 用锰铜 镍合金做
其实万用表里面只要少数基准电阻用好电阻 其他用一般的金属膜即可。

基准温漂低就差不多了 美信 adi linear 等公司都有 不要用电位器调基准 如果是智能万用表 用软件标定

网友B:
精度还是看万用表的手册吧

跟几位半关系不大。

四位半的DC电压档照样可以是1%精度。

网友C:
呵呵, 偶混坛子混久了也算半个专家了

电阻,关键是要温漂小,长期漂移小,这样做成表后年漂移才小, 万用表有两个主要指标,精度和漂移。 精度出厂的时候都可以调到比较高, 但漂移就和器件有关了,专业测量仪器都每年或周期性要调整到可靠精度范围内才能使用。

精密电阻有很多类,金属膜的可能算是最低档的了,漂移小的话,精度不重要,可以软件标定,但低档表大规模生产,不会软件标定的,都用够精度的,再配合电位器。

基准也有很多种, 比如lm399/lm319, ad586,ad587, 基准也关键是要漂移小,精度可以通过软件标定解决,中低档表也是用电位器调整得到精度。

像样点的4位半表,DC基本精度应该都在0.1%或者更好, 1%的话, 三位半也算是很差的了。

网友D:
表的精度都是靠标定的

分辨率越高,标定越简单,越容易出高精度.

高精度仪表对环境要求都比较高,温度最好是室温(开空调),还要预热等等.

仪表选用器件的首要指标都是漂移,然后是精度.不过你也别指望什么仪表能够达到

100ppm以下.即使2W块的6位半万用表也不会低于50ppm

楼主:
to zjp8683463

如果不是智能万用表,怎么标定?

网友D:
re :7楼

电位器调节

楼主:
to zjp8683463

直流电压2V、20V、200V档的分压电阻不是用电位器调节出来的,我就假设后面的电路精度是100%,那么这些分压电阻是什么精度才能保证直流档在温度范围内0.1%的误差呢?

楼主:
呵呵,请坛子里做万用表的兄弟出来指正一下......

网友D:
10楼你对仪表的认识不对

仪表一共有N个增益误差、零位误差和非线性误差。非线性误差是很难补偿的,比如漂移。
N个增益误差、零位误差到最后其实只有一个增益总误差和一个零位总误差,那么只要消除这个2个总误差就行了,无论用模拟方法也好,数字方法也好。

直流电压2V、20V、200V档的分压电阻其实就是一个增益误差,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误差。你不能一个一个去消除。

楼主:
to zjp8683463

你说的这个我能理解,但是2V、20V、200V的误差是不一样的,2V的比200mV多一个电阻,20V的比2V的分压电路又要多一个电阻,200V的比20V的又多一个电阻,那么这几个电阻的误差是怎么保证的呢?万用表不可能对每一个电压档都可调节零点和增益误差吧?

网友D:
这个也是用一个零点和增益调节

比如都是用1%电阻,因为是比例关系,所以多加一个电阻,其比例误差仍然是1%,但要求电阻一致性比较好。最后消除这个增益误差就行了,并不是直接用电位器去调和电阻误差的绝对值,而是去调整比例误差值

楼主:
to zjp8683463

如果是这样有几个问题:
1:生产厂家得先挑选电阻,尽量挑选误差接近的电阻用在同一个板子上;
2、还有温漂,电阻生产厂家会不会提供具体每个电阻的温漂系数?如果不提供,厂家不也得测试挑选温漂系数也接近的电阻?

网友D:
RE

温度漂移是没办法补偿的,没必要选,最终漂移就是所有漂移的均方根。

电阻精度也是这样。尽量使用高精度电阻,微调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尽量使用同一方向误差的电阻,这个比较容易达到。数字万用表好用也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