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频率测试

楼主(2008-11-14):
请各位提供一个用示波器测试市电频率方法?

网友A:
粗略测量,读刻度,更准确的话,李沙育图形

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去查。

网友B:
晕……我国市电是50Hz,不用测……

网友C:
支持下

虽然不懂,但是顶个

网友D:
示波器测50Hz读数很粗糙的

把时基调到最大数完整波形个数再除倍率

精密测量可用cd4046+cd4518锁相倍频方法测
例如100倍频,50Hz→5000Hz,你就能读到小数点后两位数了.

网友E:
频率与发电机转速有关

发电机的惯性很大.所以,误差比较小.....

网友F:
用频率计不就行了?

或接一嗽叭,听声音音阶,可以听到1%内误差

网友G:
用个单片机,带晶振

可以测到几十个PPM,够准了吧

网友H:
做一个过零比较器加一个记数器

网友I:
很多数字万用表都有测频率的功能

网友J:
这个难度大了点

引用 网友H: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9楼: 1111

做一个过零比较器加一个记数器

网友J:
这种方法和测周计数方法差不多

但不受过零时刻困扰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5楼: 示波器测50Hz读数很粗糙的

把时基调到最大数完整波形个数再除倍率

精密测量可用cd4046+cd4518锁相倍频方法测
例如100倍频,50Hz→5000Hz,你就能读到小数点后两位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