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用过推荐个字符叠加芯片?帮忙推荐个芯片

楼主(2008-11-15):
最近想做个视频字符叠加电路,哪位大哥有用过字符叠加芯片的?帮小弟推荐个芯片,最好是内置MCU的,当然也要考虑价格.

楼主:
楼上的能说说具体芯片型号吗

谢谢~!

网友A(2009-02-06):
静态还是动态?

把行场逆程脉冲提出来,作为找插入亮(色)点的基准, 就这么简单。

用一堆逻辑便可以完成,如果想用数字,便弄个高速ADC,用ARM来折腾。

用商业级芯片,那便是砌砖...

网友B:
有人用AVR做了个

有人用AVR做了个,不过单色的.想要彩色的最好是系统自带OSD功能,否则成本上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