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可调恒流源电路震荡严重,请大家看看该怎么改进?

楼主(2008-11-16):
谢谢!

网友A:
怎么弄得这么复杂!

网友B:
太复杂

应该简化,简单的事情不要复杂化

网友C:
不看是否复杂,直观第一个运放的正负好像反了

先不看第二个运放,一般一个运放的是正极接参考电压,负极接电流反馈。

楼主:
复杂?!请你们提简单的方法?

要能回读实际电流,和多个通道并联,以提高电流到30A

在多个通道并联通大电流时,导线上有压降,这时采样电阻接的地已经不是真正的地了,而是有浮动电压的地。所以第一个运放这样接,能极大地消除这种导线压降干扰,而只对采样电阻上电压做放大。

外部输入电压是可变的,整个电路要求频响达到200K。输入电压最低0.4V,最高120V。

这样要求,我认为这个电路已经很简单了。

对,输入运放的电压是负的,和回读回来的电压相比较,以驱动MOS管。是否084不适合这样做?

网友D:
是电子负载吧。

网友E:
这个有点难度喔

频响要求高,难弄。尽量减少大环路反馈,用高速运放。控制环路能用一级运放最好。场效应管栅极电阻加大些以减少Q值。只能慢慢试,这与经验很大关系。

楼主:
回6楼。

嘿嘿!是电子负载!你也做这个呀?

谢谢!ljm810010的回答,你说得都很对。减少大环路,用一个运放都可以了,但精度很低。高速运放太贵,这个东西成本要求低呀。

一个运放的恒流源

这个电路该如何改才不会震荡?

那么多模电高手到哪里了?指点下呀!谢谢!

网友D:
我说一下

你现在有两个负反馈的回路。
1.R2的负反馈,这个回路上你接了个U1二极管,那么DAC的输出只有负输出才有效,当有正的输入时,二极管导通运放的输出将会钳位。
2.你的第二个反馈从R9接回到运放,这个我觉得有问题,我没有见过这种接法。

问题:你的R2反馈是,-R2/R1=-510K/30K,这个没问题,可是你的第二个反馈,-R9/R1=-2K/30K,放大系数是个小数?

楼主:
哪里有问题?

1.R2的负反馈,这个回路上你接了个U1二极管,那么DAC的输出只有负输出才有效,当有正的输入时,二极管导通运放的输出将会钳位。
对呀,驱动mosfet正输出才有效,接二极管是为了不要下拉到负太多,1,避免运放回到正压的行程过大。2,保护mosfet。

2.你的第二个反馈从R9接回到运放,这个我觉得有问题,我没有见过这种接法。   这个哪里有问题?

就你的疑问,觉得你没有认真看明白电路。

楼主:
模电高手帮忙看看呀

网友D:
再看看我9楼的帖子,我又写了些

网友F:
用你8楼的电路不行吗?如果你担心引线的影响,把DAC及其他电

的参考点接到R10下点.第一个图的参考点也要接R10下端的,不然引线也会影响的.需要AD的调理电路可以不接入环路,单独处理啊.其他的也想请大家多指点些.

网友G:
9楼放大倍数计算有误

楼主:
回14楼,6楼的电路会不会精度不够呀?

由于MOS管上消耗的功率非常大,产生热量使得电路工作温度升高,运放偏置电压变化就比较大,这样电路温漂是不是变得比较很大呀?

1楼的电路,换成LM324电流型的运放,震荡幅度明显减弱。加大C1的容量,震荡明显减少,但响应速度明显下降了。

但是还是有震荡存在,怎么才能更好的消除呀?

电路有多个恒流模组并联,由一个DAC输出驱动。

网友A:
建议MOS换成BJT

Ciss很大

网友E:
C2 什么用途?能去掉吗?

楼主:
没有试过BJT。但进口的成品机换了BJT效果是一样的。

大家都使用MOS管,可能是电流大的比较容易买,噪音小原因吧。

网友H:
增益高,并且同相交流正反馈,不震荡才奇怪呢

LZ自己去仔细看看u1和c2吧...

网友H:
环路增益这么高,再考虑D1、C1的作用,那就是一典型的间歇

9楼的观点是对的,LZ自己去想想吧....

楼主:
如果去掉C1,震荡得更严重

网友I(2010-10-11):
C2对下面的运放是正反馈,
应该和R5并

网友J:
补偿电容一般都要和运放构成“最小”的环,C2如果是第二个运放的补偿电容,就该和R5并
这么大电流MOS管换双极型有些困难,但换快一些又便宜的运放应该不难
不想换高速器件,改善稳定性的简单办法无外乎:
1. 降低回路增益(一般也会降低精度)
2. 加非线性控制(这个操作难度一般较大)
3. 大幅降低带宽,让电路的动态响应变得很“迟钝”,干脆避开器件波特图上的“危险”频段
4. 假设MOS管特性和负载都是缓变的,可以改成数字控制,让处理器代替反馈电路,只要采样周期适当,就不会自激,但可能会有周期小波动

网友K:
我觉得,C2并到R5
减小U1或U2的增益处,可能有作用

网友L(2010-11-11):
楼主的电路成了没有?

网友M(2012-03-26):
使用差分接法,可以消除电子负载电源副端跟控制地之间的误差、

网友N:
这个破电路,绝对的振,怎么这么多人用。
谁传出来的?

不止一个至少3个震荡点~!
坑人啊

网友O:
我们公司有100A的。。。。

网友O:
另顺便同求,现在在做可调恒流型的DCDC,很多个在一起,怎样让地线上的噪声小点,采样都采不准啊
有需要我可以另开一贴并上图

网友N:
补偿补偿再补偿

网友P:
你的是正反馈的电路,不振荡就出问题了!

网友M:
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在输入端增加阻容吸收,在mosfet栅极增加阻容滤波

网友(2015-06-17):
我的程控的也震荡了,搞了好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