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功耗的问题

楼主(2008-11-16):
我手上有一种场效应管,型号是IRF1407,参数中说明最大耗散功率PDM是330W,可实际应用中只有了几十瓦的功耗并加了很大的散热器都热得不得了(100度以上),并很快就烧管子了.再加大散热器,并加了风扇,散热器倒是不热了,可是管子还是烧,我想应该是管子导热的速度不够快,管子与散热器间只涂了导热硅脂.应该导热是很好的了,为什么还烧?

我想请问:一个TOP-220AB封装的管子真能在实际应用中达到330W的极限功耗吗?真有那么厉害的散热器?他们是如何散热的?

网友A:
管子与散热器之间的压力不够吧?

网友B:
不光要看功耗,还要看是否超过了最大允许电流。

网友C:
330W的耗散功率可是需要巨大散热片的

    比对一下CPU散热器你应该会有概念,主流4核CPU的耗散功率才百W左右,看看多大的散热片,因散热条件的关系导致的非线性,将散热片简单增加3-4倍还不行,最好水冷。不过,怀疑你的管子参数也有问题,最好看看原版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