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usb取电的电路啊

楼主(2008-11-21):
谁有usb取电的电路啊,能给个吗?zhangjf_0000#163.com

网友A:
usb取电的电路?不就是跟导线吗,还要电路?

网友B:
我看到的USB一直都有电的

当然,说的是主机

网友C:
楼主的要求是从D+ D-取电,

这个很有难度哦

不是VCC GND取电。

网友D:
D+ D- 有多大的驱动能力?电流大了会影响通信吧

网友E:
傻啊,从D+,D-上取电

网友F:
LZ什么条件都没有,能回答个什么?!

  是要多高电压?多大电流?要求效率?
  这些条件一个也没有,你指望要到什么?让人猜谜?

楼主:
就是从VCC,GND上取电了

就是从VCC,GND上取电了,但是得有保护啊,要不一不小心,u口挂了那不麻烦了。

楼主:
我就想做个小的电源

我就想做个小的电源,在电流要求不大的情况下,直接接在u口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F:
加个过流保护不就结了。

网友G:
USB口中间两根是型号线,左右两根是5V电源,电流250mA

网友H:
USB的供电输出本来就有过流保护

USB的标准是最大500mA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