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电机正反转——坏可控硅问题

楼主(2008-11-22):
该电路是MOC3083上的典型应用电路
但他只提供不半
没有开关两部份
现形成产品后。可控硅常坏
坏的多为击穿
可控硅型号:MCR25N/800V单向可控硅
请大家帮忙分析这电路存在的缺陷
可控硅坏的原因

楼主:
怎么电路图上传不了

网友A:
电机是感性负载,必须加吸收回路

另外电机的启动电流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很多,直接反向切换时峰值电流更严重,可控硅的电流容量要足够才行。

楼主:
电路终于上传成功

网友B:
MOC3083后面的好像有问题。建议你使用双向可控硅。

楼主:
moc3083后级触发

MOC3083后级电路是MOC的典型应用电路
如改用双向可控硅。坏的机率更大
LS可否说明为什么有问题吗

楼主:
等啦这么久

楼主:
???????

还是没有高人给出满意答案

网友C:
你的电机功率多大?

    MOC3083是过零触发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持

对于这个可控硅问题
我们可是费尽心思
但还是有损坏现象
双向的也曾用过
但故障率比单向的高的多
所以现多采用四个单向可控硅组成电机开关电路

网友D(2011-04-08):
问题在于你老人家的启动电容,加扼流圈串电阻吧,两个都误导通时,启动电容放电电流是很大的啊

网友E(2011-05-26):
以前我也有过这样问题,发了帖子大家讨论,讨论结果在这个帖子里,不知道大家说的怎样?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F%E6%8E%A7%E7%A1%85
但是今天看到了12楼  zhangjinxing同志说的有点不明白,如何家扼流线圈串电阻来解决启动电容放电,启动电容放电,两个可控硅误导通是会产生什么?什么原理造成可控硅损坏?

网友E:
以前我也有过这样问题,发了帖子大家讨论,讨论结果在这个帖子里,不知道大家说的怎样?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F%E6%8E%A7%E7%A1%85
但是今天看到了12楼  zhangjinxing同志说的有点不明白,如何家扼流线圈串电阻来解决启动电容放电,启动电容放电,两个可控硅误导通是会产生什么?什么原理造成可控硅损坏?

这个网页地址才对

网友D:
用现成的固态继电器就好了啊,两个可控硅由于意外干扰,或换向过快导致同时误导通,启动电容等于通过可控硅短路,由于运行时电容内存有400伏左右电压,此时放电电流相当的大,当串入扼流圈电阻后,将大大降低此电流

网友E:
问zhangjinxing  串入扼流圈电阻怎么串呢,是一个扼流圈串上一个电阻再连接到电机上,还是,串入一个扼流圈电阻,扼流圈电阻是一种元器件吗?  能到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F%E6%8E%A7%E7%A1%85
这里看看我的具体情况吗?

网友E:
问zhangjinxing  而且不知道你指的运行电容是什么,是启动电容吗?是并到电机上的电容吗?我电机堵转时没有用堵转电容,用的是电机串联大功率电阻,降压,来保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