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摄像头问题

楼主(2008-11-23):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电脑的摄像头在电脑上打开只是一片白色。是哪里的问题啊。应该怎样解决啊?谢谢

网友A:
单从这个现象无法具体判断

电缆、电路故障、驱动程序等都可能是问题的原因。

楼主:
会是那个摄像坏了吗?

我查过了,电路没问题。还有驱动程序也没问题,拿别的摄像头就可以。会不会是那个摄像头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坏了?那个东西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