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的这种门钥匙是什么东西?仅仅就是金属片吗?[附照片]

楼主(2008-11-23):
(无正文)

网友A:
酒店的这种门钥匙是什么东西?仅仅就是金属片吗

不是的,它是有電路控制的.
有高檔的也有低樑之分.
如有興趣請與我聊
ljsh108@sohu.com

网友B:
酒店的这种门钥匙是什么东西?仅仅就是金属片吗

里面有微处理器

网友C:
边缘磨损的地方发蓝

难道只是一层电镀?密度方面与金属有区别吗?

楼主:
楼上老大:

正面本来是覆盖了一层蓝色的透明塑料薄膜,后来被我撕掉了,你看到的边缘的是没撕尽的残留塑料薄膜!

不是磨损的,你提醒了,可能前后两层还是绝缘的,我就没太注意了!

视觉和感官判断应该是金属体。

不少旅店都有啊,没注意?要么就是低档旅馆才用,看来都是有钱人不住便宜旅店啊,呵呵

网友C:
有没有盲区?

旋转钥匙,如果在金属壳的缝与主机平行时有盲区的话,可认为是用交变电场进行工作,两个金属层所处的电场不同,即有电势差。
没见过实物,只是猜想

网友D:
好久没见这玩意了

貌似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不然为何偏用金属外壳的,
最好敲开来看看,最多赔个10块钱

网友E:
一堆小磁铁

楼主:
对,就是tyw贴的这种!

网友F:
这个领域的战斗也很激烈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专利检索
 发明专利 ()条  实用新型专利 (34)条  外观设计专利 (4)条

            专利检索            更多
序号申请号 专利名称
1   95116075.3    磁卡锁防误开的方法
2   93120640.5    燃气管道磁卡锁
3   02273094.X    左右转磁卡锁锁头
4   02273093.1    空转磁卡锁锁头
5   94216728.7    一种磁卡锁锁芯及其磁卡钥匙
6   94219531.0    一种球型磁卡锁锁头
7   93246866.7    燃气管道磁卡锁
8   92214120.7    新型智能磁卡锁
9   94200920.7    球形磁卡锁
10   95239907.5    一种磁卡锁
11   95225608.8    防误开磁卡锁构造
12   96230048.9    磁卡锁栓启动结构
13   97214129.4    可变换密码的磁卡锁锁芯
14   96229895.6    一种磁卡锁锁芯装置
15   97232806.8    磁卡锁
16   96243584.8    一种改进的磁卡锁锁头
17   98210603.3    磁卡锁
18   98210604.1    一种磁卡锁
19   97203880.9    磁卡锁
20   97250896.1    一种抗磁干扰磁性保险磁卡锁芯及其专用磁卡

序号申请号 专利名称
21   97238892.3    全自动防盗报警磁卡锁
22   98244242.4    磁卡锁专用新结构磁柱
23   97240691.3    一种可变码的磁卡锁锁头
24   97224537.5    磁卡锁
25   99242803.3    磁卡锁阀门
26   00213578.7    复合磁卡锁芯
27   00237480.3    防扭磁卡锁头
28   00263867.3    磁卡锁反锁装置
29   00244693.6    磁卡锁阀门
30   01210627.5    磁卡锁的变码机构
31   00263868.1    磁卡锁变码装置
32   00263866.5    可变密码的磁卡锁
33   01247139.9    多钥匙分级控制的磁卡锁
34   96319183.7    磁卡锁锁头
35   98322855.8    磁卡锁
36   01310607.4    磁卡锁的壳体(1)
37   01310608.2    磁卡锁的壳体(2)
38   03224301.4    一种可以空转的磁卡锁
39   03268224.7    一种插芯磁卡锁
40   02250902.X    磁卡锁锁头

楼主:
好啊,谢谢tyw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