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OS门电路振荡器,频率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2008-11-24):
电路图如下:
教科书上写的是:Vth = VDD / 2时,T = RCln4 ≈ 1.4RC
网页上也是这样写的。
但是我实际做的测试结果是:f ≈ pi / RsC

网友A:
是按照教科书上的算

你这个好奇怪哦,怎么会得到是这样的呢,我以前做过N次,都是按照书上的算的,
而且Rs不要(Rs=0),电路同样可以振荡,,你这个计算是肯定不对的,,会不会是巧合呀!可能这两个计算刚好相等呀

楼主:
前面是pi还是1.4不重要,主要是数量级的问题

我想做38K振荡器,用的Rs是1.8M,,R是180K,C是47p~
你可以算算~

网友B:
Rs上的电流为0,显然与Rs无关

网友C:
楼上,此言差矣,Rs电流不为零,Rs会影响频率

只有Rs远大于R时,才能用教科书上的公式。
原因是RC节点电压振幅比电源电压大,电流会通过Rs,IC内寄生二极管漏向电源和地。

网友A:
楼上,此言差矣

对于Rs的取值,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说一般为R*10,但我原来大一的时候,自己伏做闪烁灯,流水灯的时候都偷懒,从来不拉Rs,而完全可以按照课本上的来做,

楼上的也可能是对的,可能在频率较高的时候会出现楼上说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只做过几Hz频率的.

网友C:
楼上此言亦差矣

不管你频率高低,只要起振,电容就有充放电,RC点的电压摆幅就会超出0~VCC范围,也就是Rs会有电流,也就是会影响频率.
如果不相信,可以接个简单的地试试,输出串10K电阻拉一LED,C=0.22uf,R=1M,当Rs=10M和Rs=0时,闪灯快慢有明显区别,特别是VCC电较高时,更明显.如VCC=15V.

网友D:
ljm810010 说得没错

电容左边的电压会高于VCC和低于地,输入端的保护二极管会严重影响频率。

网友B:
晕,CMOS的输入有电流?!

网友C:
COMS输入没电流?

可以试试,在5V供电的CMOS输入端通过限流电阻输入10V,看看有没有电流.

规律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条件不同了,规律也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