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光敏收问题■■

楼主(2008-11-24):
这是一个老产品上的电路,现已经找不到厂家,电路如图。我不知道换了多少接收管都不行,好像发射管一般型号都能替换,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遮挡计数,距离在20厘米左右。我是个对红外不懂的菜鸟,实在找不到其替换器件。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试试看

可以用普通的红外对管试试

楼主:
你能推荐一对普通的吗?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我急死了

网友B:
IR204(发),PT204-6B(收)

IR204.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1/20081124185226420.pdf
PT204-6B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1/20081124185343854.pdf

http://www.hqew.com/Web/Profile/Electronic.aspx?userid=4449&userEleCategoryName=红外线发射管&userEleCategoryID=290&RndCode=Z3dUyshbXPI%253d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hqew.com/Web/Profile/Electronic.aspx?userid=4449&userEleCategoryName=红外线发射管&userEleCategoryID=290&RndCode=Z3dUyshbXPI%253d"></iframe>

楼主:
刚才供应商有说如果超过25度的角度就要定制!郁闷

网友C:
应该不难找

如果你改一下电路形式,适用面会广得多。

楼主:
LED2为光敏二极管不是光敏三极管!!!

网友D:
很漂亮很漂亮的聪明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