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发电机是发电的,如果发电厂的发电机在工作,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用电,那么那些电发出来后跑哪去了?没有地方消耗电能就没有能量守恒啊?

或者是发电场的发电机一直是在转动的,根据用电情况负载的不同,发电机会会发出不同能量的电能。就是发电机2端的电压保持不变,电流变化,根据负载消耗能量的增加,通过发电机的电流也不断增大?

网友A:
关于发电机的能源消耗问题

使用水力、汽油机等动力机发电的,为了结构简单而没有变速器。
那么原动力的功率与输出电力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它们都同是属于排量型动力机,工作都需要需要恒定流量的工作物质参与,它们分别是水、空气、气态可燃气,它们的消耗量与动力机转速呈正比。要保持发电机的恒速运转,工作物质消耗量便要保持恒定。实际工作中,在轻载或空载情况下,它们所需要的工作物质会稍有下降,但上不会比满载下降太多。
那么,那些多余的能量那里去了?它被工作物质以热能的方式带走了。
实际中的这类大型的发电机,常常分许多机组,跟据用电量的大小来开启或关闭部份机组,来节约能源的消耗。

而对于压燃式的柴油机发电机而言,工作物质的体积是可变的,由于柴油的燃烧模型不同,它可以在很宽的空气混合比例下充分燃烧,故而它有很好的恒功率特性;能源的消耗与发电量就有很大关系。

网友B:
楼主似乎是想了解电网发电的问题

现在都是并网发电的,电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用电高峰进行调度,具体怎么搞的不了解!
新闻常会报道如:某某发电厂顺利实现并网发电!

网友C:
直接回答楼主的问题

    基于理想发电机时,无负载则无发电,此时只有电压没有电流,实际发电机则有效率问题,空载时自然也要消耗能量,且因发电机及其后端设备的结构原因,空载时很多类型特别是大功率发电机不准许空载运行。
    负载变化时,若电压不变电流自然随之改变。
    2楼所及是楼主问题的一些引申知识,楼主若想详细了解,电力高校的公共基础课教材可以给你详细解答。
    能量守恒定律在这个宇宙的任何时空都是真理。

网友D:
还是请楼主找本相关的书看看先

俺的专业就是这个东西的,不过还是没法回答楼主的问题.还是请楼主找本相关的书看看先.

“发电机是发电的,如果发电厂的发电机在工作,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用电...”在电力行业里叫飞车!当发电机的主开关跳了,就跟你说的这种情形一样了,发电机组的转速讯速上升,当上升到2倍以上时,发电机就差不多机体了。因此,当发电机组的转速上升到115%时,过速保护动作;当转速上升140%时,最后一道保护动作(这时属重大事故)。

网友E:
俺的专业也是这个东西的!

“发电机是发电的,如果发电厂的发电机在工作,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用电...”
呵呵,说几句吧。任何发电机都有调速器,当负载增加,转速下降,自动加大油门或汽门,反之则关小,这是自动调节的最基本原理,好像高中物理就有介绍。
当没有用户时,其实发电机启动后尚未并网之前就是这个状态,汽门最小,消耗的蒸汽也最少,只需克服摩擦力维持发电机恒定转速运行。当然蒸汽需要少了,锅炉需要的燃料-煤也不要加的太多----全部是自动控制的。
楼上不要吓唬大家,如果发电机那么容易飞车,谁也别干了。
再说一下,交流发电机能量变化体现在频率上,电压倒是可以随时调节的。

网友F:
qbw确实很专业

qbw确实很专业,补充的是输出功率的变化会引起同步电机的功率角δ的变化,会引起频率的变化,通过调节发电机的进汽来调节电网的频率的稳定,从而保证了发电机和负载之间的动态平衡。

网友C:
现实中,发电机组的情况很复杂

    并网的话不是简单并联就行,频率、相位、谐波分量、电压、电流等都有讲究,需要由外部设备调控,所以发电机组并不是简单的发电机单一结构,驱动发电机组的能量源的控制也十分讲究。

网友D:
顺便回答一下,8楼oo给的链接中那个水电阻的作用

    水电阻就是个假负载,只在小水电站中用使用。
    只所以用到水电阻,是因为调速器无法在短时间内把机组从最大出力调整到空载。这个时间是2分钟!这2分钟的时候,足够让机组的转速上升到200%。

    水力机组与汽轮机不一样。汽轮机的汽道短、工质密度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秒级)进行调整。水力机组的引水管是很长的,短的几十米,长的几千米,且工质密度大。在关闭阀门或打开阀门时,会产生一种正压或负压的压力变化(水锤)。这个压力几倍于正常压力,将导致阀门和引水管的破坏。为了安全,这个开关时间定为2分钟。

网友A:
请教:李冬发

水几乎不可压缩,且由于惯性作用,流速不可突变。

几百米的落差,几MPa压强,水轮机的供水涵道应该是可承受这个压强,那么出水口承压达到这个指标应该也不困难。如果在出水口进行流量控制,只要水流因重力作用产生的加速度被控制住了,是否可认为水轮机转速上升幅度有限?

网友G:
关水的闸门不能运动得那么快吧……

网友A:
百页窗式,会很快

网友A:
另外,在出水涵道加入扰流装置也可以

通过水流的自耗,发热

网友D:
不是因为阀门本身的速度不够快,而是为了消除水锤不能快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

水锤的形成,我想应该是出水处的阀门忽然关闭,水流强大的惯性(冲量)所产生的作用力,这个是很大的了,有很强的破坏作用,进水阀的负压被限制在0.1MPa以内(最多是真空,实际上由于水在低压环境中沸点会下降,真空中已降到5摄氏度,水在这种情况下的气化现象是很快的,俗称闪蒸)
那么,就利用水的惯性好了,阀门调节的速度,控制到对出水处水流的阻力刚好抵销水的重力加速度即可,这是可实现的,那么,水轮机将在恒定水流作用下运转,不致于发生飞车现象

网友G:
嘿嘿,还是没有切换到假负载来得方便~~~

网友A:
那来那么大的负载?

百万KW的机组

网友H:
回6楼 qbw

发电机飞车事故很少发生,是因为超速时自动控制系统动作。
电力系统的工程师有句话:不怕拉笛,就怕放汽。“放汽”就是电力负载突然减小(例如跳闸),发电机转速升高,而锅炉不可能将蒸汽量立即减小,所以要放汽。放汽就表示出了大事故,发电机没有负载。
飞车事故并非没有发生过。秦岭电厂的发电机就曾飞车,发电机从厂房飞出去30多米。

网友I:
无聊

这问题无聊

网友J:
简单地:如果需要无功功率,就调节励磁,需要有功功率就调节汽门或水流,如果调节速度不够,就采取其他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