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N5551三极管的用法?

楼主(2008-11-24):
各位大虾 有一个元件想请教,是关于2N5551三极管替代,我现在手上有这两种三极管,不知道能不能替代,ST8050C 2N3904  请各位大虾指点迷精,小弟在此跪谢了。

网友A:
2N5551是高耐压管,能否代替要看工作条件

网友B:
8050耐压低,高于20V可能要烧坏.

8050耐压低,高于20V可能要烧坏.

网友C:
2N3904比较接近

40V左右

网友D:
160V和40V也算比较接近?

网友E:
呵呵

管子替换要考虑很多因素的:
频率耐压电流增益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