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疑惑求解

楼主(2008-11-24):
  在进行485通讯时,我用示波器探头直接连在接收端A,B并观察其的波形,如下图所示发现在接受过程中Va-Vb恒大于零,而芯片资料上却说只有在Va-Vb《-0.2V时接受端才输出低电平,那样的话岂不是接受端永远不可能为为低电平(声明我的通讯过程是正常的),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疑惑!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来顶一下

呵呵 我测出来的也是这样.

网友B:
可以分别测试下A.B对地的波形

网友C:
你怎么看出来Va-Vb恒大于零的?

网友D:
这是测量引入的问题

如果测量设备和被测电路存在潜地回路,那么示波器探头的接入会将地线侧钳位到零,这时测量总线应采用双路输入,分别测试AB线对地电压的变化。

网友E:
注意示波器的地!

最好采用双通道的示波器同时测量A和B进行对比!

网友A:
怎么没人给答案呢?

怎么没人给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