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人体生物电接地点的位置问题?

楼主(2008-11-25):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右腿驱动实际上是不能接大地的

不信你看看别人的仪器,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B:
应该不用考虑吧?

在220V交流电感应的情况下,人体是否可以认为是等电位呢?
那么有右腿接地后,就可以抵消共模电压了。

网友C:
右腿接大地,医疗仪器的安规是通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