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普勒频率计算 疑惑

楼主(2008-11-26):
问题1、多普勒频率能不能理解为与振荡源信号的频差(误差)?

     2、多普勒频率计算公式Fd=2*振荡源速度/波长,

        这其中的波长怎样理解?

   Eg、振荡源发出的光本身的波长比如说100nm,而它又是经过1MHz调制后发射出去的,这时的波长应该是 100nm   还是  光速/1M?

        谢谢!

网友A:
调制不会影响波长

只能影响包络的长度,假如是AM调制的话
100nm的光,调制后波长还是100nm

楼主:
补充

   我调制采用的方式是,振荡源输出的信号,通过开关三极管的开关动作来实现.
   还有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