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时程序,请人帮我解释下

楼主(2008-11-26):
一延时程序,我看不懂,希望各位大哥帮我解释一下是怎么延时的

//===5ms延时=====
DELAY:      LDI   DELAY_TIMER2,03H
            LDI   DELAY_TIMER1,03H
            LDI   DELAY_TIMER0,0CH
DELAY_LOOP: SBIM  DELAY_TIMER0,01H
            LDI   CLEAR_AC,00H          //清零A寄存器
            SBCM  DELAY_TIMER1,00H
            LDI   CLEAR_AC,00H          //清零A寄存器
            SBCM  DELAY_TIMER2,00H
            BC    DELAY_LOOP
            RTNI

楼主:
难到没人

楼主:
没人知道吗

各位大哥都跑哪去了啊
怎么都不帮我啊

楼主:
指令说明

各位大哥也许不知道指令用法吧
下面写上 希望高手早点帮我啊
SBCM
指令格式       SBCM   MX, bbb
指令描述       将Data Memory(MX)内容减去累加器A的内容在加上CY,结果
               同时存回A和MX
运算式         A,MX<----MX-A+CY
影响标志位     CY
SBCM将Data Memory(MX)内容减去累加器A的内容在加上CY,结果同时存回
A和MX.当MX>=A时,CY置一,否则置0

楼主:
指令说明

各位大哥也许不知道指令用法吧
下面写上 希望高手早点帮我啊
SBIM
指令格式       SBIM   MX, I
指令描述       将Data Memory(MX)内容减去立即数I,结果
               同时存回A和MX
运算式         A,MX<----MX-I
影响标志位     CY
SBIM将Data Memory(MX)内容减去立即数I,结果同时存回
A和MX.当MX>=A时,CY置一,否则置0

楼主:
指令说明

各位大哥也许不知道指令用法吧
下面写上 希望高手早点帮我啊
LDI
指令格式       LDI   MX, I
指令描述       将立即数I写入Data Memory(MX)和累加器A中
运算式         A,MX<----I
影响标志位     无
LDI将立即数I写入Data Memory(MX)和累加器A中

楼主:
指令说明

各位大哥也许不知道指令用法吧
下面写上 希望高手早点帮我啊
BC
指令格式       BC   X
指令描述       如果CY=1,则程序跳到指定地址X,否则执行下一条
运算式         PC<----X, if CY=1
影响标志位     无
执行BC指令, 如果CY=1,则程序跳到指定地址X,否则执行下一条

RTNI
子程序返回指令

忘各位高手尽快为我解惑啊

楼主:
恩???

都来了怎么就不帮帮忙呢??

网友A:
所谓延时

所谓延时,
就是赋几个值给几个数,
递减延时,
递减到零的时候跳出循环。

楼主:
LS

LS:

可是经过倒数第三条指令后CY一直是1的啊
  怎么可能为0跳出来啊

网友B(2009-09-30):
我也碰到了这个正想发帖问呢,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你这个应该也是用的中颖的单片机吧

网友C:
看上去是计时器等待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