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2008-12-01):
写了个简单的595驱动,用89s52传一个8位数据。控制孔定义如下,P1.0 OE,P1.1 DA,P1.2 CK,P1.3 LA,硬件上s52的p1口接个74hc245,其他引脚信号正常,就是la信号不对。用示波器测p1.3正常,245输出p1.3高电平只有2.xv,改用其他引脚作la还是同样问题,看起来不像是mcu或245的问题。程序如下,
MOV P1,#0F6H    ;初始化p0
main:    MOV 29H,#0aaH
    ACALL SEND
    SETB P1.3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P1.3
    ljmp main
SEND:    MOV R0,#08H    ;发送显示数据
S_LOOP:    MOV C,29H.2
    CLR P1.2
    NOP
    NOP
    NOP
    NOP
    MOV P1.1,C
    NOP
    NOP
    SETB P1.2
    MOV A,29H
    RL A
    MOV 29H,A
    NOP
    NOP
    NOP
    NOP
    CLR P1.2
    DJNZ R0,S_LOOP
    CLR P1.1
    RET

网友A:
应该是与La脚相连的外围电路的问题

楼主:
RE,la没接其他电路也是这样

看是怀疑是245坏了,换了245,改变la的引脚都是一样。
而且s52不能直接驱动595,如果直接p1口的引脚直接接595,输出的高电平都是2v左右,加245后除了la信号不正常,其他的都正常。换了几个输出口作la都是一样。

网友B:
595不对,一般情况下无需245!

网友C:
做led控制?

楼主:
re

恩。随便写来玩的,结果出了奇怪的问题
回4楼的,595直接接s52,s52高电平输出只有2v左右哦,用245缓冲后时钟数据都正常,就是锁存有问题。s52和245,都换过了,肯定不是元件问题,很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