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跟踪太阳

楼主(2008-12-02):
(无正文)

网友A:
嗯.... 种个向日葵

网友B:
去国外的天文台网站搜,有专门的软件

计算公式比较繁琐

网友C:
洗碗机不审题了

给出日期、时间、经度、纬度,求出太阳的方位角和高度角。

网友:
以前讨论过

你整个表来查一下然后再加一点计算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呀,又不是要精确到多少秒的

网友D:
应该不难吧,就是不查表直接计算也是很容易的

应该不难吧,就是不查表也是很容易的.只要知道赤道和黄道的夹角、地球轨道、地球直径就很容易了。

网友E:
用三个光敏接收管,通过光强度来跟踪

网友F:
我给一个方案,不知是否有不足的地方

在你的硅光电池板上或者凹面镜上装一个垂直于电池面或凹面镜的杆子

在安装直杆子的周围装上光电管——我的意思就是检测这个垂直杆子的太阳阴影,当周围的光电管均被照射到时说明你的电池板是正对太阳的!

加上适当的自动控制算法,放到任何地方不都可以自动校正了吗?

网友:
阴天呢,晚上我用手电筒照它两下呢

不会脖子给扭断了吧

网友G:
呵呵,我比较赞成用实际的光敏元件做均衡检测

简单方便。楼上说的用手电筒照会把脖子拧断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按楼上所述即使通过公式计算到了晚上一样要把脖子拧断的 O(∩_∩)O哈哈~

网友G:
看来楼上的图确实很眼熟啊……

网友H:
用片GPS芯片

经纬度,海拔高度,精准时间就都有了.
至于计算方法,16世纪大航海时代就有了.

网友I:
参照光盘的聚焦方法

网友J:
简单的跟踪方法

如果是精确的跟踪,需要到找算法,而且还是挺复杂的算法,还带补偿的
如果不是需要非常精确的话就简单了

自动装置,东西向24小时转一圈,或者12小时半圈,然后有个夜间自动回零装置,
南北向,每年,365.25天一个周期,来回摆动,正弦规律,幅度是+-23°26′基线就是当地的维度
如果计时准确的话,小于4分钟,误差可以1度以内,
当然,做一个1年误差4分钟的表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缺点就是每过几年就要人工调校一下。

网友J:
简单的算法

如果是跟踪一个飞向太阳的飞船或者探测器,当然要精确跟踪

如果只是太阳能电池正对太阳就简单的多,
对于高倍聚光的太阳能电池确实也需要精确面对太阳
但是对于普通的太阳电池,似乎不需要那么精确

太阳能电池的法线与阳光的夹角和电池输出功率符合余弦关系
误差偏差10度,还能有98%的功率输出,即使偏差25度也还有90%的功率
所以更简单点,南北方向都不跟踪,只跟踪东西方向

网友K:
用算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只能通过检测

网友J(2009-01-19):
再炒冷饭

就此帖展开话题
其一是技术上的,其二是非技术上的
首先,太阳角度的计算公式之所以很复杂,在于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并非完美的圆形,而是一个椭圆,而且还存在进动。对于要求不高的算法,近似即可,上面提到了。再者,就拿跟踪来说,传感器的捕捉范围最多也就正负90度吧,实际可能才正负45度,而太阳角度的变化范围有180度之多,所以即使要跟踪,也要先估算一个位置,进入捕捉范围才行,这时也需要用近似算法。
其次,是非技术上的,
好像楼主在提出这个问题后就再也没露过面,
也不知道是楼主茅塞顿开手舞足蹈来不及回复呢,
还是自觉惭愧回家闭门修炼,
很多帖子都有这种现象,帖子也都没有结,不知道站长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呢,
最后希望偶们这个论坛能越办越好。

网友C:
角度不是问题

扫描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quakegod

我的需求是阳光照射到平面镜上,要求平面镜反射的光线始终是一个固定方向,这就要求平面镜根据太阳位置能自动调整角度。当然整个装置还处于设计当中。

正是你的回复使我茅塞顿开,我将借用你的思路;不过不是不及回复,而是懒于回复,现在越来越变得不懂感恩了,只知道发问,不是说要感谢,至少应写个结语。

我不从事电子行业,电子只是爱好。设计也是因爱好而设计,目的是把光线投射到厕所(通过吊顶上面)。

网友C:
人工采光,不错

最好是通过凸透镜聚光后,经光迁送到室内,再发散,不然得在屋顶开个大窟窿

在采光镜后面放三个光电管就行了

楼主:
用光纤不现实

通盘考虑,平面镜最简单,经过三四次反射就到了厕所。

网友C:
采光的光路需要搞这么复杂?

镀银玻璃镜的反射率也就85%左右,经过4次反射,剩52%,安装还不方便,而且采光镜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抗风性,清洗、检修也很不方便。还不如直接在厕所顶上装个透明的排气扇,当天窗

楼主:
厕所能开天窗,我就不这样想了,我又不住楼顶

网友C:
俺认为投资收益比太差

厕所并不需要太亮,而且总的采光时间相对于客厅来说要小得多。

你这个装置的成本不下500元,可买回20Wp的光电池,点个节能灯。或是接充电器,或是给鱼缸气泵供电。

如果是想利用太阳光中的紫外线杀菌的话倒是稍有些意义,镜面对波长短的紫外线的反射率,要稍高于可见光。

楼主:
要在装修房子时考虑

如果装好房子后再去打洞穿墙,当然划不来,但只要在装修房子时考虑进去就不是问题,只要在天花板或吊顶上的隔墙开孔即可,主要是成本还是在阳台外的跟踪装置上。

网友L:
原题决定是个天文学课题

给出日期、时间、经度、纬度,求出太阳的方位角和高度角。

也可以技术成一个立体几何题目, 后面就是简单的计算了.

不过有一点, 关于蒙气差(不记得是不是这么说的), 几何计算的角度, 还要再计算空气折射率的问题.
有个叫"日梭万年历"的软件会准确计算的, 去google 搜一下吧

最后, 再有一个问题, 关于阴晴雨雪的影响.

网友M:
我也想过你的问题。

只是不是用于厕所,是采光到室内分光镜做试验用,我的想法是用24小时一转的电动机,做个极轴系统,对好了就不用动了。

网友N:
这样行不

用三个光敏元件,正交放置(x,y,z)
假设光敏元件受光强度S和太阳光强度L及光敏元件的入射角A关系如下
Sx = L*sin(Ax)
Sy = L*sin(Ay)
Sz = L*sin(Az)

可求得 Ax:Ay:Az
太阳与Ax:Ay:Az线性相关

网友O:
先找到北向(用其他辅助方法),将手表的12点方向对准北向,此时当地标准时间的一半就是太阳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