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数码管显示亮度不够问题。

楼主(2008-12-0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分两组或三组来驱动

楼主:
已经分了3组了,亮度还是不够,什么动态扫描IC可以?

网友B:
在每个数码管的公共端,到别的7个端口分别接一个小电容

104、224、474...

公共端串个小电阻,加大驱动能力

网友B:
加大驱动能力

用三极管作开关

网友C:
分了三组还不亮,可能和你的软件有和关系

扫描速度是多少?停留时间又是多少?

网友D:
关键要分组扫描

网友E:
专门用个单片计算机管显示。

网友F:
计算出正确的平均电流,尽量按额定参数用满

还不够亮就换超高亮的数码管啦~~~

网友G:
分三组了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很亮的,考虑下列问题:
1.使用的是非超亮的数码管
2.限流电阻太大
3.驱动芯片驱动电流小
4.占空比太小或者太大

网友A:
分组问题

楼主的分组可以两只或三只数码管共公共端,把段分开就行。公共端用三极管驱动。这样驱动电流比较大。

网友H:
应该可以动态显示很多数码管!

是不是用共阳的数码管,然后用吸电流大的TTL芯片驱动一下,最后在软件中
停留的时间长一点,估计要在2ms左右.

网友I:
加大驱动电流……不过肯定是软件算法没优化好

网友J:
动态显示每次只显示一个数字,怎么会有亮度不够的问题?

是不是每个字亮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K:
每次只显示一个数字也有亮度问题

所谓的亮度,是人眼睛的感觉,实际是个平均值,类似于直流分量。
高频率的闪烁经过眼睛的低通后,就成了平均亮度。

网友L:
是否是电源供电不足?

这个也要考虑一下的~

网友M:
扫描IC

可以参考一下深圳天微的TM系列

网友N:
去掉限流电阻

网友A:
想起来了

早几年做过一次驱动12只数码管的产品,而且数码管好像是1吋的.亮度也没问题.

网友O:
无论哪种芯片

只要扫描周期和位数一样,硬件一样,效果就是一样的。
专用的扫描和MCU扫描没有区别。

网友P:
同意楼上,主要是行列扫描分配恰当。

网友Q:
贴个电路出来就晓得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R:
关键是占空比

一般数码管占空比在1/16比较合适,
我最多做过1/64的占空比,只是亮度比1/16小了,但是也没发生亮度不够的问题

网友S: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用HC595做静态也不费多少资源,

网友T:
分2组都行了。

10楼说得对,楼主检查下原因

网友C:
楼主跑了,大家在这里瞎操心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重新设计了电路,用了4片数码管扫描芯片,亮度还可调,很亮了,爽。

网友U(2009-01-06):
新手插个嘴,什么叫分组呀?

网友V:
是说分几组来驱动数码管,就是几个驱动

网友O:
肯定是楼主设计问题

3组和4组的亮度差别不大!
用MCU控制扫描,只要每组小于8-16个数码管,亮度都还可以的。

网友A:
一组没问题的 分组也不用了。

只是驱动电路要电流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