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RT显示器的分辨率可调?

楼主(2008-12-03):
电脑用的CRT可以调节分辨率,如800*600,640*480,但是这个好像是由显卡决定使用多少分辨率,观察VGA的接口也没有用来传输控制信号的引脚,它如何实现可调呢?
还有一个就是CRT做好了,那么像素就固定了,怎么一会一行有1024个一会一行又有640个?

网友A:
CRT是电子束扫描成像的

网友B:
行场扫描

电子束偏转角速度的控制

网友C:
谁说“VGA的接口也没有用来传输控制信号的引脚”的啊?

看到行、场同步信号线了吗???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

楼上的说得对。

网友E:
完了完了

那个D形15针的或是DVI口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楼主:
哈哈

哦想明白了,它是扫描的,我以为是一个一个点,扫描的时候象素就可以变大了

网友F:
同时改变行场扫描的频率来改变 分辨率的。

分辨率越

网友F:
分辨率越高,频率就越高

网友G:
楼主没说错,CRT的像素是固定的

用放大镜可以看得到。

只有当分辨率与CRT像素相适应时,显示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