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选择

楼主(2008-12-03):
大家好!我要做个VGA板子,上面有RGB的模拟信号,也有H、V数字信号,在电源入口处放置多大的磁珠呢?还是用其他的滤波器件。

网友A:
几十至百欧的即可。

有专用的磁珠组件,去下载TDK、村田的磁珠手册看。

楼主:
chunyang大哥不是盖的

谢谢chunyang大哥指点,不过看了技术资料,没有经验也无发做出选择。chunyang大哥不妨说说选磁珠的经验,比如电源滤波一般选多大的?模地、数地连接一般用多大的?好让后辈少走些弯路。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小弟说的一般。

小弟还有两个问题:

1.就是频率线一般都是画到GHz,那往后的阻抗曲线是怎样的,看趋势应该是下降的,能降到多少呢,我频率无限增大,阻抗能降到0吗?

2.您刚才说的“几十至百欧的即可。”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刚出道,问的问题也许很蠢,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望有经验的大侠拔刀相助!!

网友B:
磁珠的功能

片式磁珠的功能主要是消除存在于传输线结构(PCB 电路)中的RF 噪声,RF
能量是叠加在直流传输电平上的交流正弦波成分,直流成分是需要的有用信号,而射频RF
能量却是无用的电磁干扰沿着线路传输和辐射(EMI)。要消除这些不需要的信号能量,使
用片式磁珠扮演高频电阻的角色(衰减器),该器件允许直流信号通过,而滤除交流信号。
通常高频信号为30MHz 以上,然而,低频信号也会受到片式磁珠的影响。

网友B:
1000R@100MHz

1000R@100MHz

网友B:
磁珠的选择

你要测试一下电源的纹波与干扰,看在电源受哪种频率的干扰最大燃后决定,还要看你怎样布线

网友A:
这个不好一概而论

    要根据用途、后级电路的情况进行综合选择。一般来说,用于信号通路重点考量频响特性,因为多数信号和干扰源都是交流的,而在电源通路中,磁珠电感不适于做主滤波元件,而是用于遏制电源回路中的高频噪声,需要电感型滤波时,得根据电源纹波频率选择合适材料芯的电感,磁珠的电感量不足,无法应对频率较低的电源纹波。
    其它问题解答:
    1、任何元件都不是理想元件,都具有分布参数,分布参数使元件在一定频率范围外不再呈现出该元件的特性,这时讨论该元件的特性已无意义。
    2、无需精确值,因离散性也无法取得精确值,这个取值范围已经可以保证你的应用范围内的噪声抑制率。如果要找理论依据,那就是信噪比。

网友C:
RGB那边主要滤的是200Mhz以上的EMI 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