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延时原因

楼主(2008-12-04):
信号从芯片一个管脚进入从另一个管脚出来,看器件说明书一般都注明延时时间,这个延时时间是怎么来到。

我猜可能是如下两个原因之一:
1.由于器件两腿之间成感性或容性,相位延时,所以信号有延时表现。
2.由于信号的传递速度接近光速,可毕竟不是无穷大,从一个腿跑到另一个腿要一定时间的延时。

突然的想法,一定不是很严密。请大家说说,芯片中延时主要是哪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直接问厂家得了

估计为了稳定性和可靠性,信号传输都是要时间的

网友B:
主要是:

内部门电路转换时间带来延迟、内部连线延迟、bonding线电容效应造成延迟,几种延迟总和构成pin 到 pin传播延迟。

网友C:
分析一下电路的阶跃效应(一般阻容线性电路即可)就明白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HWM:分析一下电路的阶跃效应(一般阻容线性电路即可)就明白了。

HWM是不是就是同意小弟的第一种说法了?即相位偏移引起的延时。

网友D:
内部及管脚的分布容阻引起的相位偏移

网友E:
解答

    首先,电场的传输速度是光速,相对器件内线路距离而言,这个延迟可以忽略不计。
    其次,任何电路都具有分布参数,包括RCL,分布参数对频域信号会有不同影响,包括产生电压电流的相位差。
    最后,对有源电路而言,晶体管/MOS管的工作状态靠载流子的移动和密度决定,载流子运动状态的改变需要时间,其运动速度也远远低于光速,这是限制信号在有源器件内传输时间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