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电阻是多少欧

楼主(2008-12-04):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

最小的当然是0欧了,呵呵。
零点几欧的电阻也有。

网友B:
呵呵,有负阻的概念哦。。。

不过是等效的。。。

楼主:
0欧电阻和短接有什么区别

谢谢各位老师,这种电阻有什么用啊,这么小和短接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网友C:
在大电流的电路中做取样

或做负反馈,其作用不可小看哦。(如大功率音频功放,如果少了对工作点的影响会很大的哦!)

网友D:
最小标称是0

    当然实际阻值不可能是零。零值电阻主要是为工艺灵活性而设,包括实现测试点、跳线等等,楼主可搜一下相关老帖,这个问题已经做过详细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