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MB去找校长**,安全可靠

楼主(2008-12-04):
1-拿个锤子给锤了
2-使用日光灯整流器移相!平时在插座上插上日光灯的那个整流器(五金商店有售),接入到线路中。限电器的判断就如同废物。 4个40W整流器并到220上,至少有1500W空间——最好买电子的整流器(体积小、不会有什么噪声。普通的又沉而且时间长了有共鸣会很烦人)
3-你可以用一些不贵重的大功率用电器把它弄坏,比如说十几元钱的暖手宝。每次断电后十秒钟内会来电,你再把暖手宝插上,等待下次断电
4-把后勤集团的人一个一个干掉

网友A:
哈哈

我学校也限电,能检查纯阻性器件,比如“热得快”,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才能逃脱学校的法眼。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得解决啊

楼主:
期待中

期待以春阳为首的大侠出招

网友B:
出于安全的考虑,最好别去**

超过线路的设计负荷,会有危险。

楼主:
没别的原因

就想用个热得快,
楼上说导线发热?

楼主:
想了一下

想用第三条,
用555做个秒级的振荡电路,然后用它控制继电器,控制热得快的开关,然后我在一旁等着就行了

楼主:
对第二条有点不懂

我们宿舍有两个日光灯了,也就是有两个整流器了,但功率也没改变啊?

网友C:
好,俺出招

    楼主自己以头撞墙,撞晕了就不觉得什么限电了。

    切记不要搞什么**,校方这么做是没办法的事,主要是供电线路的容量无法满足,你“**”了,别人吃亏,大家都“**”那就一起玩完,楼主这样的思想要批判!这是特权主义,中国现实问题的根其实就在这。

    在能源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你们可以建议校方进行线路改造,然后各寝室独立计费,现在很多高校都这么干了,这是趋势,而我们上学的那个年头,就算校方有心改造学生也有力承担,供电、供水都没有来源,奈何?

网友D:
住学生公寓,有钱还可以选择单间,那样的话啥玩意儿都有

网友E:
热得快不安全~~~~~~~~~~``

楼主:
春阳理解错误

不是能源不够,主要学校不让用热得快,老人家太激动了
现在的寝室早已独立计费了,刷电卡了,

网友F:
不是能源不够,也不是学校不让用,而是

线路、变压器容量有限,学校人那么多,大家都用热得快的话那得装多大的???

再说,学校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这么多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是着火、烧死人或电死人了,学校怎么向你们的家长交代???

网友G:
主要是安全问题~

网友H:
是个奇才

楼主忒有才了。

网友I:
学校都有热水房吧

还是勤快点去打水吧,约束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避免危险和错误

网友C:
楼主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整个宿舍楼支持大功率电器需要的线

    而高校的宿舍楼多数都是集中的,再算算看一片宿舍楼的情况。集体宿舍的供电线路容量标准按住宅计,但密度却大得多,要所有寝室都满足商品住宅的供电容量,那得执行更高的入户标准。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xwj所说的。目前国内高校集体宿舍消防条件事实上全部无法满足应对突发火灾紧急撤离的需要,学生也未进行过相关训练,再加上密集空间内的大量易燃物和人口,如此前提下,不出事则罢,出事就是大事,而且社会影响远甚一般住宅或厂房火灾,谁担得起这个责任?!事实上,集体宿舍火灾的引发,大功率用电和烟头是主要原因,后者相对比较好控制,前者目前恐怕只能通过限制负荷容量了。
    单从技术角度说,在现有设施条件下,严格限制大学集体宿舍的用电负荷量是对学生的负责,于人于己,应尊重为先。

网友J:
热得快两边并联个大电容,以前有同学用过

网友K:
上海商学院宿舍区火灾4名大学生身亡

起火原因:热得快
http://news.163.com/08/1114/09/4QMTV52R0001124J.html

网友K:
18楼别害人,高压大容量电容爆炸起来可不是一般的壮观!

网友L:
限电器相当于可恢复保险丝

里面用电流互感器测电流,跟负载特性没多大关系,测的是电流。

学校里限制用电,主要是干路负载容量问题。
超频不是好事。

网友M:
18楼别害人,高压大容量电容爆炸起来可不是一般的壮观!

呵呵 昨天刚见识了什么是大电容爆炸,那个响声.......

网友N:
呵呵,偶以前弄555做振荡器,断电1秒,加热20秒,解决问题

网友F:
唉... 希望LZ看到19楼的贴,引以为戒哦~~~

19楼: 上海商学院宿舍区火灾4名大学生身亡

起火原因:热得快
http://news.163.com/08/1114/09/4QMTV52R0001124J.html

楼主:
突然间明白它的道理了

我猜他的测量道理,和AD一款网络分析的芯片差不多,先采样,然后经过DDS算法测阻抗,主要是可以测阻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只能通过变压器解决了,别的没其它办法了

网友O:
你可以了解它的原理

限电器有两种,一种是限制大功率电器,只检测线电流;一种是限制大功率线性负载,对电网有较大谐波电流干扰的非线性负载,反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网友P:
串二极管降低功率吧,以前就用过……

网友Q:
23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R:
23楼是用555驱动继电器吗?

热的快是用电阻丝绕一起的,等效于一个线圈,每次通断都很高的反向电压,继电器能受得了吗?
以前在学校用一个800w的热水器烧开水喝,当时是拆了热水器的开关改用一个250v/10a的开关不到一个学期开关烧坏了,后来装了个闸刀了事

网友S:
最好不要**,那样不安全

    我以前在一家厂的宿舍里就因为热得快起一次火灾,幸好被发现得早,要不.........建议学校装那种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电流,只能有效值超过就停电的装置,

网友T:
去弄几个电动车的电瓶组

平时小功率充电,再集中起来大功率用
哈哈,晕吧

网友U:
去找个女生到外边租房子同居,一举两得啊!

呵呵,开玩笑的。

网友V:
半波整流,嫌热的慢就并470U400V电解电容。

网友N:
热得快电感不大,继电器上加个续流二极管4007完全没问题

 偶上研二的时候学校搬进新楼才有这个保护玩意儿的,刚开始不知道原理,后来发现只要将热得快拔出来过一会儿就自动恢复了,然后发现手动开关通断就能烧水,再然后...嘿嘿!
 这个电路一直用到偶毕业也没出现问题,毕业送给低年级的一个小弟了,呵呵!

网友W:
建议你住在学校实验室,

楼主:
实验室

哈哈,里边不能洗啊,夏天睡过,就感冒了

网友X:


网友Y:
什么叫无怨无悔,何必这样取巧呢,方便了谁?害了谁?

19楼: 上海商学院宿舍区火灾4名大学生身亡

起火原因:热得快
http://news.163.com/08/1114/09/4QMTV52R0001124J.html

中国现在实用主义占了上风,无规则,要说有,也是潜(钱)规则,这样值得么?

网友Z:
学生们确实很可怜

一边自己生活能力不行,又不能学习一点自理的能力。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偷偷摸摸才引发事故。

限电不是不能偷,但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有问题的。你不遵纪守法。

限电不是不许用电,可以通过允许细水长流的特点,将电能蓄存后使用。

楼主:
哈哈

谢谢IC921指导,但细水长流对直流电好说,
但是交流电并上一个大电容的话那不是短路了?

网友AA:
前几天上海的烧死摔死几个女生知道吗?

网友AB:
你们几个都是不要命的主!

网友AC:
学技术不要走到歪门邪道上去!

  线路、变压器容量有限,学校人那么多,大家都用热得快的话那得装多大的???

  学校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这么多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是着火、烧死人或电死人了,学校怎么向你们的家长交代???

学技术不要走邪路!
社会上,多少技术高手走到监狱,就是从玩弄小聪明开始!

网友AD:
LZ太懒了

还是老老实实跑个远路去打热水吧。要不学我,冲冻水。

热得快这个东西太危险了,国家工商或者技监部门本来就该强制取消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学校,毕竟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