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一直令我很不安心的蹩脚设计

楼主(2008-12-04):
一个蹩脚的设计,虽然一直还没被反映过有问题,但是一直都让我很不安心.
见图:
1.信号源A 是软件商的设备,输出插座的2、3脚是在设备内短路,供接收设备识别用(接口已经被标准化了,不同的软件商都采用相同的脚位定义)。
2.一个信号源可能会连接一台或多台接收设备;
3.接受设备 需要通过检测1、2脚识别是否已经连接上了 信号源A.

现在看我的接收设备B:
   我是通过连接两个电阻分压来识别是否连接的(见图).

我一直担忧的问题:
   如果客户只用我的接收设备,那当然没问题.
   但是,并不能排除客户同时使用不同厂家的设备。如果客户在一个网络中,除了使用我的接收设备外,还使用别人的接收设备的话,彼此用不同的方法加电到那两个短路脚进行检测,那就乱套了.(比方说,我用+5V串电阻加到3脚,而别人的设备用-5V加到3脚,那就天下大乱了)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检测信号源的2、3脚,而不会被其他设备干扰。

更正:图示中的1、2脚短路,应该改为2、3脚短路。

楼主:
有一种方法是

在我的设备上分别装上输入输出插头,输入信号经过我的缓冲再输出(即我的接收设备同时作为信号源),各设备串接。
但是这种方案太复杂,我不想这样搞。

网友A:
接完善的保护。错接也不怕。

网友B:
如果要多个接收设备同时使用

那么接口应该有一个通用的规范,否则并接使用确实很危险
可以考虑使用变压器隔离,或者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