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热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上次遇到的问题,就是热风枪上的显示温度跟外部温度计的显示温度在暂态时结果相差很大,但到达热平衡时结果却很接近的问题。感觉有点像chungyang前辈说的比热的问题。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两个热电偶比热不一样,那么一个反应快一个反应慢可以理解,但是温度不都是实时采集吗?就算有差别的话那也应该是在同一时刻的差别,同一时刻测的温度会有几十度的误差?而且我也发现其中外部温度计的温度到最高点时可以显示同一温度两三秒钟,难道这两三秒还不够另一个比热高的热电偶“赶上来”么?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疑,哪里有资料最好了。

网友A:
已经说过除了要考虑传感器本身的比热还要注意位置的影响

    位置的影响其实还是比热问题,只是附加了环境比热的影响而已。
    确定是否传感器比热的影响,可用热源对同一位置的传感器和比照温度计做加热测量对比。
    另外,如果你用的传感器带有外壳之类的封装则还需考虑封装的热导率,但一般热风枪上都是用裸露热电偶的。

楼主:
比热是否可以理解为响应速度

回chungyang:
一、已经试了很多位置,包括把外部的温度计的探头跟热风枪的探头放在了一起。但是在过程中仍有较大差别。
二、正是用热风枪的电热丝对放在一起的两个探头进行加热测温。
三、热风枪上的热电偶是裸露的,外部温度计的探头也是裸露的。

再问一下,比热是否可以理解为响应速度?我现在不理解的是,比热会使两个探头的温度相差那么大?以致于当一个探头的温度停在一点上几秒钟,另一个探头还没到此温度?还是有除了上面原因的另外原因?
---------------------------------------------------------------------
2楼: 已经说过除了要考虑传感器本身的比热还要注意位置的影响

    位置的影响其实还是比热问题,只是附加了环境比热的影响而已。
    确定是否传感器比热的影响,可用热源对同一位置的传感器和比照温度计做加热测量对比。
    另外,如果你用的传感器带有外壳之类的封装则还需考虑封装的热导率,但一般热风枪上都是用裸露热电偶的。

网友A:
响应速度是比热的结果

类比:用同样热源对同体积的水和空气同时加热,空气温升的速度会远远快于水。
换其它类型的热电偶试试。

网友B:
好像确切的应该叫比热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