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800MHz的三倍频器

楼主(2008-12-04):
哪位帮忙介绍一个800MHz的三倍频器?要小封装的。
如果我想用三极管搭这个电路,请教怎么做?我知道要用在它的饱和状态出谐波,但是不知道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怎么设,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图?

网友A:
倍频器

集电极LC调谐在三倍频上,通过调培频管的反偏得到最佳导通角,兼顾增益

楼主:
具体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这样说了还不够具体?

网友C:
利用三极管的非线性,产生多种谐波信号

再通过LC电路,将需要的3倍频谐波信号取出来。

楼主:
器件

谢啦!
另外,谁知道哪里有小封装的实现三倍频功能的片子?
一般的TO封装的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