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人是仰卧还是侧卧?

楼主(2008-12-05):
前提是不能附加到人身上任何东西,可以在下面铺东西。
请大侠们指条明路。

网友A:
看看台扇的防倒装置

网友B:
侧卧时单位压力大 反之压力小,

网友C:
放n个行程开关

仰卧,压m个开关
侧卧,压l个开关

l<m<n

网友D:
个人浅见

人有胖瘦高矮,如果人不是固定的一个人,检测压强也未必可行。

人仰卧顺着床的方向重心应成一直线,侧卧则肯定不能成一直线。不知可行否。

网友E:
配个小秘,帮你看着:-)

网友F:
二者最大的差别是承托面积不同

    用开关阵列可以检出,同时需配用智能算法以区别不同的身高。当然,如果楼主掌握图像处理算法的话,用类似面部识别的方法实现效果更好,但成本较高,技术难度也大得多。

楼主:
多谢大家支持

这些方法感觉都很复杂。配个小秘?主意不错——但不给钱没人肯干,呵呵。
如果在枕头上做**呢?——请继续...

网友B:
呵呵 再提点意见

侧睡 人与床接触是一条线压力最大
仰睡 人与床接触大抵是两条线压大最大 尤其是屁股以下最明显.哈哈

网友G:
摄像机+计算机视觉

网友H:
检测头部眼睛是朝上还是朝旁边的

网友I:
那要是仰卧着把脑袋扭一边去了呢

网友:
装两组互相垂直的光幕

根据遮掩的面积来判断

网友J:
仰卧还是侧卧?

这个题目有意思。

“前提是不能附加到人身上任何东西,可以在下面铺东西”,这个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吗?

网友K:
用面积

不知其用途,先作这样分析:不同人有不同结果,则此人上床(最好只是1人使用),先仰卧与侧卧进行受力面积检测,并存贮。以后自然能分清了。
若多人,则多存贮几个

网友L:
突然想到一个方法,成本低但难度有点大,哈

在枕头的上方装一个微亮的灯,以不引起人的不适为限,亮的环境可能更好,再装个光敏二极管(或者光敏三极管,但有可能不行)。

方法就是检测反光强度,仰卧的话是面部反光、侧卧的话是蓬松的头发,反光性应该急剧降低。

就这样检测,应该可以解决且成本低,就是这个电路有一定难度。

网友M:
LS,黑人呢?和尚呢?

网友N:
小孔 热成像

10个红外头排一字,与人体中线垂直

网友D:
看来是个医学设备吧!!

网友O:
哈哈,楼主想做一个吹枕边风的装置

侧卧时讲话;为了怕别人听见,仰卧时不讲。

楼主:
不好,有人猜对题了

21楼,你咋这么聪明 : ) ,知道俺要干啥用。
还是多谢各位啦!
22楼建议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P:
碰到个体型是圆的乍办??

网友Q:
在床的上方装上个CT之类的家伙!

只要躺上来就做一次CT扫描,分析一下结果很容易知道的!

网友R:
侧卧会比躺着高呀

网友K:
红外成像原理

其形状不同,做软件决断

网友S(2009-01-08):
25楼的

天天这么扫,过不上多久就得挂了...

网友T:
相当由意思的话题

网友U:
做过红外测距器

掉在床上方向下测距。距离大的为仰卧,距离小的为侧卧。
注意,“厚度”比“宽度”大的人相反。:)

网友V:
还是直接装摄像头的了

网友W:
容易啊

21楼虽然是笑话
但是提供了实现的线索
想想吧,有答案了吗?

网友X:
用加速度传感器

采用一个+-2g 左右量程的加速度传感器就可以了,成本几十元到1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