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保护——短路与过流

楼主(2008-12-05):
在这个电路中,本人唯一的一个遗憾是R5这个电阻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去掉,在实验中,如果没有R5,电路在起始工作时就被保护,而且不能小于10K。试着在对应的三极管BE间加104电容,去掉电阻,结果失望得掉水。请大家大胆发言。想办法帮我精减电路。指出缺陷。R7为阻性负载。

网友A:
LZ真是个马大哈

图上到处都是粗心大意的错误

楼主:
回复2楼

R2-----51K   还有哪里?55+15V为LM7915对55V电压稳压后的15V电压

网友B:
一塌糊涂

请检查Q2与Q4的画法是否正确,P管还是N管,电路功能的说明。

楼主:
回复4楼,

此电路我已经测试过了,没有问题,也不会犯这种画错图的错误,看图认真一点。说明一下电路,Q1,Q2,是极连驱动MOS管用的。Q3是一个采样开关管来驱动SCR,图中的三极管都是开关管用。一旦SCR导通就不再关断,除非复位IC,Q2本人是用它来作为保护时的一个回路。以保证SCR不会关断。

网友B:
你细看Q2与Q4画法有没问题!

P沟MOS管,S极接负载,D极接电源,你不觉有问题吗?
Q2 PNP管,E极输出,C极接电源,你不觉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6楼

谢了朋友,Q2的C极为55-15=40V.

网友B:
呵呵!LZ现在知道是自己是马大哈了吧!

Q2用NPN管共基放大是否好点?既可省两电阻,也可以加快开关速度。
Q4没必要用可控硅,可用一NPN管代替,和Q3组成互锁即可。

网友C:
负载是87欧电阻,用过流保护吗?

楼主:
谢ljm810010

能给我画出来吗?我试着画了好几次,都不能保证电路的正常工作。     至于楼上说的不用过流保护都可以,如果你的客户测试时给你的板板上加水,你试试。

楼主:
lbq211

4373果然是个好东西,虽然我的电路板上不可能放得下这么多东西。

网友D:
楼上

4373很小的,+3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pmos管就OK了,不一定比你的占的地方大吧,还省了一个IO脚

网友B:
给画一个,未经试验,如若取用,后果自负!

要省空间Q1,Q2,R2,R4,C1可用一小功率双向可控硅代替(维持电流小于4mA)

网友E:
撒水没问题,就怕撒尿。

楼主:
要省空间Q1,Q2,R2,R4,C1可用一小功率双向可控硅代替

谢了这位高手。这个方案主要问题在保护时R6要承受55V的电压,将R6改为15K,R3改为5K,   在实际的应用中,55V电压是变动的30V-45V,如果只带一个负载就是55V。加载后直流电压波形非常差,以至我的7915稳压器有时会发热,甚至爆。我想让下图中的三极管在放大状态。以此来稳定R3上的电压,参数还有待计算,如果可行的话那就不怕直流源的电压波动了。7915也可以不用。我现在用的可控硅是5mA的,所以挚住电流就要求达到10多mA了。你说的维持电流小于4mA的可控硅,我还没找到。能否推荐一个。

网友B:
LS分析有误

14楼图中R6不会承受55V电压,R6两端出现的最大电压是4.3V(IO输出5V时)。
另外,R3两端电压基本上不受55V电压波动影响,Q4工用于线性状态,R3上的电压是R6上电压的3.3倍,是比较稳定的14V。
承受55V电压的是Q4,不是R6,我已计算过,保护时,Q4的耗散功率小于0.25W,可以接受。

楼主:
回复ljm810010

保护时R6两端的电压是55V,Q1,Q2,Q4都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LJM810010能给你的Q我吗?

L工:希望能在技术上和你多交流,能把你的Q给我吗?

网友B:
很少上Q,MSN倒有一个,呵呵

LJM810010 at Hotmail.com,at改@

楼主:
加你了,

我的是qm11@ms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