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隔离模数地求教【有图】

楼主(2008-12-11):
见过磁珠,0欧姆电阻,电感隔离模数地的,这次见了个二极管隔离的,不明白啥意思,这两个二极管起啥作用呢??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郁闷,俺也不清楚。。。

用一个二极管还可能,用两个是干什么呢?

网友B:
这个必须根据整体电路来判别

    如此连接使两侧的地电平差不超过一个二极管的结压降,但这么做的目的需要根据整体电路来判别。
    另外,这个也不叫什么“隔离”,隔离了就没有任何电气连接了,换句话说,隔离的节点间是绝缘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提醒

恩,用隔离的确不对,应该表达为模拟地跟数字地单点接地问题。。这个画法我是从芯片手册上看到的,他的模拟地跟数字地之间用了这样两个反相二极管。。经验少看不出这样接的用意。不知其它大侠有见过这样连接模拟地跟数字地的吗??

网友C:
最好再并联一个大电阻

使两边的电位保持一致

楼主:
awey大哥求教

awey大哥看来见过这种接法喽,请您说说这样接的作用和意义。先谢过了。。

网友D:
没得这两个二极管,两个地的电位差有可能会很大。

如果大于了某些器件的共模电压值,器件就洗白了

网友E:
仅限于图所示,除了限制电位,看不出其它意义

网友F:
AGND和DGND本来是隔离的。加上二极管是防止两边地电位差别太

实际上就是:小信号干扰被隔离,又防止了地电位相差太大(尤其是做成插件的板卡时)

网友G:
就是嵌位的,不让AGND离DGND太"远"~~~

网友H:
又学到了一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