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电路板按键的碳膜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12-12):
焊盘加碳膜的原理是什么呢?不加有什么后果呢?
好像也有在按键焊盘上镀金的

网友A:
加碳膜主要是低成本的防止氧化,还可以做低成本跳线

否则要么镀金、沉金--成本高
要么喷锡?--焊锡可是很容易氧化的,几个月后按键就肯定会不行啦
什么都不加???--那可不行,纯铜也是很容易氧化的

网友B:
提供连通线路并防止氧化

网友C(2010-04-28):
怎么可以用插针接出来呢???

网友C:
请教各位高手 ,若果我想改造一下,想用插针接出来

网友D:
碳膜工艺焊不了

网友E:
无路可行

网友F:
可用碳浆粘合引线,再焊到插针

网友G(2010-06-27):
碳膜的性价比比较高,对于消费类的遥控器来说比较合适。

网友H:
因为键盘按键是比较常用,用碳膜粘贴性好些,不容易氧化,脱落。

网友I:
遥控器一般为降低成本,采用成本比较低的单面板,所以布线就成了问题,所以引入碳膜层布线,要注意一点是:碳膜是有内阻的,1CM长可能有几十欧电阻,所以电源线,发射管走线电流比较大的不可用碳膜,另外写程序时按键扫描也要做比较长的去抖动时间,因为碳膜内阻大造成信号延迟,一块PCB成本1元左右,

网友J:
现在很多遥控器都触摸感应的了

网友K:
单面板低成本飞线

网友L:
炭膜+导电胶=传统的按键触发传感器

网友M:
防氧化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