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学的问题

楼主(2008-12-12):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开机时候的浪涌

网友B:
电阻丝加热?

    是不是电阻丝的温度系数引起的,低温时电阻较小,所以产生过冲,加热后电阻升高,就正常了。

网友C:
整机温度较低,导致温度控制不准

说明你的产品上的参数是通过连续测试得到的。
不知道你产品的结构,也许是温度传感器的响应慢了点儿,而控制系统响应稍快,待整机温度上升后,过调量就小了。